波形转换

楼主(2012-08-09):
我的目的是将方波转换为三角波还有正弦波等常用波形,但是我不知道采用哪些电路。请高手给点建议或是资料,呵呵,谢谢。

网友A:
看ICL8038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ICL8038的手册

这是芯片么,我想做的是使用电容电感和运放等这些常用的元件搭出来。

网友B:
方波变三角波,仍使用楼主位的RC即可,关键是参数的选择。让RC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周期,则可以得到很“三角”的三角波。
三角波后面再接RC,同样是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周期,则可以得到比较“正弦”的正弦波。若想正弦更“正弦”,继续后加RC。
以上只能仿真,并不实用,因为每经过一级RC,信号幅度将大大衰减。常用的方法是用运放构成积分器来代替上述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变三角波,仍使用楼主位的RC即可,关键是参数的选择。让RC时间常数远大于信号周期,则可以得到很“三角 ...

哦哦,谢谢,模电没有学好,很多东西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