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分析这个图

楼主(2012-08-09):
没搞懂这图怎么分析啊

网友:
输出接入到一个反向低通滤波器中作为下面运放的负反馈
应该具有类似高通的性能

网友A:
仿了一下,基本具有隔直的功效,高频下增益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了一下,基本具有隔直的功效,高频下增益很大

输入信号是峰峰值1.5v 50hz的交流信号
输出是接入到连续2个仪表放大器上的,输出后,和一个1.8v信号经过加法器,送入AD的。

网友B:
由上面的运放构成的积分器可得:
Vo(就是上面那个运放的输出端)=-Vout/(jw R1 C1)
由下面的运放构成的同相放大器可得:
Vo=Vin(1+R2/R3)。

所以Vout/Vin=-(jw R1 C1)(1+R2/R3)
也就是说这是由一个积分器做反馈构成的微分器,微分时间常数τ=R1 C1。

PS:感觉下面那个运放接反了,反馈都是接到I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上面的运放构成的积分器可得:
Vo(就是上面那个运放的输出端)=-Vout/(jw R1 C1)
由下面的运放构成的 ...

谢谢你。。
我没见到实物线路板,这图纸是公司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