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红色飓风EP2C20/35开发板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2-08-10):
问题描述:
      我手上有一块二手红色飓风EP2C20/35开发板。开发板资料是我从网上下载的。

      我按照用户手册上CPLD+FLASH配置FPGA的方法下载程序,摸索了一天,怎么也下载不了,快下班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把程序下载到CPLD里面了,好像也把什么东西烧进flash了,如图。

     这个CPLD程序,是一个跑马灯程序,这个程序其实在FPGA(EP2C35F484C8N)上运行不了的。

     悲剧来了,当我切换到FPGA JTAG模式下烧录的时候,程序能烧录进去,但是看不到程序运行效果(也就是没有反应)。

     求大侠支招:

     1.怎么让我的FPGA JTAG烧录模式恢复。

     2.怎么用CPLD+FLASH配置FPGA。

    谢谢了。

楼主:
现在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即能用JTAG烧录了。
解决方法:
     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586-1-1.html中的电路图,写了小程序:
module jtag(msel0,msel1,fpga_conf_done,dclk,clkin,fpga_conf,fpga_status);
output msel0,msel1,fpga_conf_done,dclk,fpga_conf,fpga_status;
input clkin;
reg dclk;
assign msel0=0;
assign msel1=0;
assign fpga_conf_done=1;
assign fpga_conf=1;
assign fpga_status=1;
always @(posedge clkin)
  dclk=~dclk;
endmodule
烧到板子上的CPLD里面,问题解决。
在这里谢谢 aureole 大侠。

另求CPLD+FLSAH配置FPGA的具体步骤。(网也找了很多相关资料,但是对于我这样的新手来说,还是很难啊)

网友(2016-12-06):
引用 楼主:
现在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即能用JTAG烧录了。
解决方法:
     参考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586-1- ...

非常有用,碰到同样的问题,感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