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是什么?

楼主(2012-08-10):
        本人对于PC机的系统构造不是很了解,    在网上找到的关于BIOS的定义是“开机完成对于硬件的初始化,并引导系统,同时也为上层系统提供底层硬件驱动” 。       那是不是说由BIOS提供统一的接口,供上层的操作系统比如WINDOWS调用, 这样WINDOWS想要访问某个硬件设备时,就调用BIOS对于这个硬件的接口,而具体的驱动则由BIOS来完成, 这样不同的硬件,只有BIOS的接口统一,那么上层的操作系统都可以使用,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basic I/O system;也就是电脑中最基本操作系统

网友:
对于早期来说,的确是操作系统调用bios来使用,比如dos和win3.2,之后为了提高性能,操作系统在引导后很少调用bios功能,而是用各个硬件自己的驱动程序。
当然,启动阶段,的确是只有bios可用。有时候,比如主板芯片组驱动不装,pci总线枚举还是直接调用bios

网友(2013-01-08):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内置系统启动引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