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自制四轴一飞就翻,求指教

楼主(2012-08-10):
配置  电机朗宇980
     桨1045
    总重1300g(是不是重了啊),油门加到最大都飞不起来
   飞控:FF飞控
   之前使用KK飞控的时候,就会突然翻,而且翻得特别快

   求解答啊。。是不是结构有问题啊。。。。。

网友A:
KK飞控的时候电机接线没搞错吧?

网友:
看你的图,一般飞不起来不是结构问题;

没有用过FF飞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电调校准,油门行程校准等工作........

网友B:
桨安装应该是对的,校准参数,保证电机接对,先手拿着飞,看看反馈正确不,再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飞控的时候电机接线没搞错吧?

线没有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安装应该是对的,校准参数,保证电机接对,先手拿着飞,看看反馈正确不,再放飞 ...

桨,线路啊什么的都没问题的。。。。。只是觉得H型的还是没有十字型的结构好飞的样子。。。。之前自己雕刻的架子也会自旋。。。。。我只是觉得对于四旋翼架子的精度是否重要。。。郁闷了。。。

楼主:
这也是我做的一个架子。。。之前飞的时候会自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桨,线路啊什么的都没问题的。。。。。只是觉得H型的还是没有十字型的结构好飞的样子。。。。之前自己雕 ...

自旋很正常.. 调好中立点和感度吧..可以减轻..

FF好像没有航向锁定吧,自旋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旋很正常.. 调好中立点和感度吧..可以减轻..

FF好像没有航向锁定吧,自旋正常现象 ...

那1400克,使用kv980电机,1045桨会飞不起来吗?轴距480.。。。是不是可以通过换桨使升力大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400克,使用kv980电机,1045桨会飞不起来吗?轴距480.。。。是不是可以通过换桨使升力大些啊。。。 ...

能飞, 没问题..

网友:
机头,机尾,螺旋桨正反桨位置和飞控板的定义是不是一致啊

网友:
各个电机的正反转对不对?

网友(2012-10-09):
看看是不是飞控板与马达实际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