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电子设计大赛,准备用FPGA做,老师让选方向,求指导

楼主(2012-08-10):
FPGA做电子设计那个方向更有优势啊?
求指导。。。
通信类会用到FPGA吗?还是纯高频电路?

网友A:
你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B:
   今年的电子设计大赛?今年的我们这刚过了,用FPGA采集、识别图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地方的?

山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年的电子设计大赛?今年的我们这刚过了,用FPGA采集、识别图像的

不同地方应该不一样吧?这位兄台是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就用FPGA做3D图像处理,呵呵,或是高清视频解码

这个貌似不是电子设计大赛的范畴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同地方应该不一样吧?这位兄台是哪里的?

能否把你们的题发给我一份啊?

网友:
如果是初学FPGA,建议电子竞赛里面不要把它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竞赛讲究的是你的指标能够做出多少,因此,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就好,如果以后想学FPGA的另说,呵呵

网友:
通信类跟高频电路都可用FPGA,但FPGA适合做数据采集跟多信号发生,也就是高频这块,这一块难度比较大,如果做控制类的我建议还是选MCU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