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erCAM转刀路奇怪现象

楼主(2012-08-10):
我用AD09画好PCB然后用CopperCAM,可是转可来大部分短路了,雕刻刀我设置0.1MM,PCB安全间距我设置了0.25MM为什么转出为会这样的呢,另外我铺了地CopperCAM不能识别的,只能识别连接的导线!!!有图有真相,请看图

网友:
你的版本不行

楼主:
你是说CopperCAM版本吗

网友:
是的,应该不会是源文件的问题

楼主:
谢谢,我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