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电流采样问题

楼主(2012-08-10):
电路图如下:

现象,输入电流后,发现R14左端电压是正常的,比如驶入50mA,电压是0.009V电压属于正常,但是在运放IN+端,电压就变成4.1V了,IN-是3.9V,OUT是4.9V,且电流变化后 IN+,IN-,OUt 都不变化,运放是用的UA741,觉得是超出运放范围了 但是又不知道具体啥原因,期待高手解答,期待春风大师能指点一二  谢谢

网友:
超范围了

如果可以 高边检测比较好

网友:
差分输入的话运放IN+端还要接个电阻到地吧

楼主:
已经做成板子了 想知道 怎么修改下 谢谢

楼主:
运放IN+ 接电阻到地是在R14右边吗?

网友:
看看UA741的内部图,就知道单电源时,输入在GND附近是不能工作的,记得358可以的。

网友:
开什么玩笑,IN+会有4ma的电流往外送吗,除非741是坏的

网友:
运放的GND应该接负电压
或者把运放换成LM358这种输入可以到运放的负电源的运放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单电源的 现在这个运放 在电源下 这个电路 怎么修改 可以使得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741是双电源的。
板都出来了,也不能换358,脚对不上。
用双电源,改为OP07,比741要好一点。

楼主:
也就是说 我这个电路本身是正确的  只不过是运放选择的不对?

楼主:
7楼说的4ma 电流  能说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
双电源运放肯定是不行的,可以换成单电源运放OPA244,脚位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IN+ 接电阻到地是在R14右边吗?

是的 取值15K

网友:
电路没错,就是运放选择错误,必须用单电源运放,例如CA3130/3140吧
不过即使用单电源运放,当输入为0时,输出也很难等于0,也就是说很小电流时有误差,

楼主:
14楼的 我试了 也没用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修改下 可以正常工作啊

网友:
输入电流后,发现R14左端电压是正常的,比如驶入50mA,电压是0.009V电压属于正常-------------------------这个正常吗?R14左端不是与地连接吗?要是正常应该是0V才对。

网友:
换成输入轨对轨的就可以

网友:
运放最好是双电源的,可以用电荷泵增加一个负电源给运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