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台CNC01的Y轴方向是正常的么?感觉有点怪。

楼主(2012-08-10):
请看图。 按控制箱上的键和mach3中都是一样,是不是换成另外一个方向更好。

网友:
不喜欢就自己换,又不难

楼主:
是在mach3中改这里吗?怎么改? 还是改主控箱上的接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mach3中改这里吗?怎么改? 还是改主控箱上的接线?

修改输出信号

楼主:
是这里? 怎么改呢?

网友:
在电机输出里改~方向打√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