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c8051f120怎么使用128k的内存?

楼主(2012-08-10):
不会上面写的那个,每次写都要擦除吧???谢谢。

楼主:
没有人回复吗?求高手啊。

网友A:
128K 是flash 是需要分页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K 是flash 是需要分页使用的

是不是就是说,每次最好采集一页的数据写入,因为每次都要擦一页啊?

楼主:
再把自己找到程序发下分享下吧。

void Flash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code *pread; /*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指针
(Flash),指向待读地址 */
pread=0x1000;
for(i=0;i<t;i++)
a[i]=*pread++;
}

void Flash_WRITE(void){
unsigned char xdata *pwrite;
/*程序存储器空间的指针(Flash),指向待写地址*/
unsignedchar*pgen; /*一般指针 */
unsigned char i;
EA=0; /*关中断*/
FLSCL=0X01; /*允许对Flash进行写/擦除*/
PSCTL=0X03;
pwrite=0x1000; /*指向Flash 的首地址*/
*pwrite=0; /*擦除该Flash扇区*/
PSCTL=0X01; /*禁止对Flash的擦除*/
pgen=&a[0]; /*将数组值写入Flash中*/
for(i=0;i<t;i++) {
*pwrite++=*pgen++;
}
FLSCL=0X00; /*禁止对Flash的写操作*/
PSCTL=0X00;
EA=1; /*开中断*/
}

楼主(2012-12-07):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16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