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请进:一个单片机控制N多LED灯的项目

楼主(2012-08-10):
项目情况:一排6个7段LED数码和48个LED灯,共计要N排(50>n>30,视具体情况不等).由PC将新数据不定时传给单片机,单片机控制所有排的灯按数据亮灭.无新数据时,灯一直按旧数据常亮或常灭.开发者纯菜鸟.初步想法,硬件,每一排由两片595(列)加一片138(行)控制.现准备进行软硬件准备.第一帮助讨论下方案.第二帮助提供下,相应方案的软硬件准备的清单.

楼主:
第一步想,备好两排的配件,相应的开发板,万用板,芯片,灯,管.同步进行软件开发.用51单片机,C语言,进行试验.

网友:
嗯 就用 595就OK的 没问题 这个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加油!

网友A:
产品?作品?

我记得有人提过一种用于LED阵列的国产IC
比595之流方便许多

网友:
好多灯啊!!!

网友B:
一般是转成串行处理,595经典方案,138可以不要,全部用595

网友C:
可以使用HETEK的一个LCD点阵IC 。

如果这么多灯你用扫描的方式,你的MCU 可以必须足够强大, 用静态 你的595不知道要多少个。

不过一排一个廉价的MCU 也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D:
楼上说得对,灯多了你用扫描方式有点麻烦。
我建议你用单线级联方式控制。

网友E:
建议用一些专用的LED驱动芯片,不需要单片机扫描,直至发指令就行,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多个数码管和LED,比如TA6932可以驱动128个点,比595方便多了,我们之前项目用的TM1620,驱动多个数码管和按键,通信方式为串行,和595一样3个IO就可以搞定

网友:
楼上正解,都什么年代了,别再用书上的扫描法了

网友:
同意九楼的说法!

网友E:
一排6个7段数码管 6*7=42点 加上48个LED 共计90个点,假设要做40排那么需要控制3600个点,如果用595的话一排就需要最少3到4片(6位数码管需要2片,48个LED需要2片,都是动态扫描才能满足,如果48个LED是静态的就需要6片),使用128点的驱动芯片的话每个芯片搭配一个595 这样一排2个芯片就可以解决,3600点用3个IO就可以完成,好处是芯片带锁存,扫描由芯片独立完成,不用考虑刷新问题,这样单片机没有任何负担

网友:
声明:我不是卖芯片的更不是托

楼主:
希望能在这个论坛,把这个项目从空白到实际完成.所有软件开源,项目开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HETEK的一个LCD点阵IC 。

想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得对,灯多了你用扫描方式有点麻烦。
我建议你用单线级联方式控制。 ...

可否详细说一下.再次声明,本人菜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排6个7段数码管 6*7=42点 加上48个LED 共计90个点,假设要做40排那么需要控制3600个点,如果用595的话一 ...

原先的想法是,一排两个595(一次(段)可管16个点),一个138(可管8段,)扫描完成,这样儿,一排是三个芯片解决.但一个单片机来回管N段,可能就做不了别的了.认为你的方案应该是正解.可否详细说下,补充一点,每个现场的排数是不一样儿的.

楼主:
项目对价格敏感.市内使用.需要诸位对元器件选型也给些建议.

网友:
放狗  :段式LCD驱动IC。。
大把。

楼主:
拟选TA6932,有谁用过没有

网友:
48颗灯,3颗MBI5026搞定,而且还是恒流的,对灯好。段式的也可以串在一起,扫描也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先的想法是,一排两个595(一次(段)可管16个点),一个138(可管8段,)扫描完成,这样儿,一排是三个芯片解决. ...

如果不考虑连线的话用方案1的方式连接 1个595加两片TA6932即可驱动2排,这个方案陈本最优,6932 一块钱左右一片,驱动2排的芯片价格不到3元

如果希望级联线少那么方案2就可以,级联线只需要3根(不包括电源),可以任意级联

网友:
扫描有一个好处,省电阻。

网友:
9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考虑连线的话用方案1的方式连接 1个595加两片TA6932即可驱动2排,这个方案陈本最优,6932 一块钱左 ...

可以不必需要这么多595的,可以N片的TA6932芯片的DIN、CLK并联公用,STB片选独立控制就行,如果觉的STB片选还是太占用单片机资源,可加一片595即可可扩8片ta6932

网友E:
恩 好主意,唯一的缺点是一个595带8排(按照楼主的要求),这样的话第一排和其他排之间的连接线需要10根左右,而且每一排不能互换,楼主需要连接大于30排,这个接线是个问题,对后期的生产和维护不方便,如果每一排配一个595那么每一排的板子都一样,可以随意互换,任意级联,这种方式对批量的生产和后期维护是最方便的,595几毛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恩 好主意,唯一的缺点是一个595带8排(按照楼主的要求),这样的话第一排和其他排之间的连接线需要10根左 ...

感觉这个方案是正解。因为每个现场排数是不确定的。一个模块是一排或两排,对于实际工程的变化及后续维护都十分划算。拟近日采购MCU开发板、相关配件开始实验。按两排配件采购(适当冗余)。清单:一块51开发板,一块万用板,两片595,四片6932,15数码块,LED灯,连线。还缺什么么?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转成串行处理,595经典方案,138可以不要,全部用595

说起595,我想请教下,我之前用595实现16*64led点阵,用了10片595,用proteus仿真过,但是主频得要调到50M才能正常,不知道是电脑CPU跟不上仿真时钟,还是系统方案有问题,你做过相关的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HETEK的一个LCD点阵IC 。

说起595,我想请教下,我之前用595实现16*64led点阵,用了10片595,用proteus仿真过,但是主频得要调到50M才能正常,不知道是电脑CPU跟不上仿真时钟,还是系统方案有问题,你做过相关的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得对,灯多了你用扫描方式有点麻烦。
我建议你用单线级联方式控制。 ...

说起595,我想请教下,我之前用595实现16*64led点阵,用了10片595,用proteus仿真过,但是主频得要调到50M才能正常,不知道是电脑CPU跟不上仿真时钟,还是系统方案有问题,你做过相关的设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用一些专用的LED驱动芯片,不需要单片机扫描,直至发指令就行,一个芯片可以驱动多个数码管和LED,比如 ...

说起595,我想请教下,我之前用595实现16*64led点阵,用了10片595,用proteus仿真过,但是主频得要调到50M才能正常,不知道是电脑CPU跟不上仿真时钟,还是系统方案有问题,你做过相关的设计吗??

网友:
你的是全串的。。 为什么不尝试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考虑连线的话用方案1的方式连接 1个595加两片TA6932即可驱动2排,这个方案陈本最优,6932 一块钱左 ...

感谢KESHIPT的方案。本人准备着手进行开发。能否请您对我准备采购的硬件清单给予指导:51单片机开发板一块,万用板一块,595若干(),6932若干,数码管若干,LED灯若干,还需要什么?请指教。别笑我,纯菜鸟。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没考虑!电源的功率、以及单片机的负载能力!前面可用245D提升单片机的负载能力,后面的595可以用5020或者是1818在或者是16126代替!用138进行行扫描时负载能力应该不够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产品?作品?

我记得有人提过一种用于LED阵列的国产IC

南京沁恒电子的CH454?
http://wch.cn/product/mcu/ch454.asp
以前选型用,后来项目搁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京沁恒电子的CH454?
http://wch.cn/product/mcu/ch454.asp
以前选型用,后来项目搁浅了 ...

不是这款
那款IC是专门用来驱动点阵的
具体我也记不清了
国内一个做LED IC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