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对汽车MOST总线比较了解,进来谈谈好吗?

楼主(2012-08-10):
这里是我本人所知道的一些资料
MOST总线总称为Media Oriented System Transport的简称也称为面向多媒体的系统传输,目前MOST总线应用于中高端汽车的多媒体数据,传输将替代CAN总线,物理层传输使用的是红光LED(波长为650nm)进行通信,传输介质为廉价的光纤线。发送接收双方采用点对点的环状拓扑方式进行链接。

首次应用于2001年德国宝马7系列车种,后续多家汽车生产厂商也纷纷宣布加入MOST总线联盟。MOST总线的规范有MOST REV1(MOST25)、MOST REV2(MOST50)目前最高的MOST总线规范为MOST REV3(MOST150)。MOST25表示传输速率为25Mbps、MOST50表示为传输速率为50Mbps、MOST150表示传输速率为150Mbps,同时可以隔离成多个传输信道,以传输不同编码的数据。
MOST25的数据传输使用512 bit的帧,16个帧组合成1 Block(位块)的通信协议。MOST25中帧的重复率为44.1Khz(每帧为22.67ms),每个帧内除了前导码和其它内部管理位以外,还包含有同步、异步和控制数据。总线是完全同步的,同时可以将网络内的任何设备指定为主设备,其它所有结点都从主设备处获得自己的时钟。网络完全是即插即用的,当上电或有连接改变时,有一个寻找设备的过程。主结点上保持着一个所连设备的中心注册处。

目前我查看了它们的规范书,但是还是看不明白,现在有几个问题想知道的就是
问题一:它是如何表示0和1,我知道采用光电器件,到底是哪种光电器件,其二进制数据判断是根据红光LED发光时为1,还是不发光时为1?
问题二:MOST25规范中指出帧的重复率为44.1KHz,那么表明的是它每秒中只发送44.1K个数据帧,那么和它25Mbps的速率又是如何解释呢?同样MOST150规范中指出帧的重复率为44.1kHz或48Khz,那么和它150Mbps的传输速率又是什么关系呢?
问题三:它的控制命令又是分哪些几类的?以及哪类命令是关系到传输信道操作的?

楼主:
没有人认识这个总线吗?

网友:
汽车电子,尤其是高端的如ecu等都是比较封闭的,垄断性很强,除非是同行,其他通用控制类的电工很少接触。

网友A:
补充一下,该协议不难,关键是芯片不多,如果usb吃透的人搞不是问题。难度相当于usb2.0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该协议不难,关键是芯片不多,如果usb吃透的人搞不是问题。难度相当于usb2.0总线 ...

关USB协议什么事呢?USB是差分好不好?而这个是单线。只有一条光纤线,接口部份需要光电转换模块。光电转换实现也不困难。而且上面已经给出了它的规范书了。我想要知道的就是上面我所提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了。不过现在已经不用了。我重头到尾再仔细看了一下它的规范书后是判断它LED灯是否亮为1,问题二的意思指一秒钟发送44.1K个数据帧,传输速率以25Mbps或50Mbps或150Mbps来传输,相当于串口通讯时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那样来判断二进制数据的1或0。问题三,命令分为三类。一个是控制类,一个是数据类,另外一个是辅助类。控制类的关系到信道的操作。
看来协议方面的讨论这里还真的很少人有去涉及了。

网友:
只是说难度和usb类似,比232难度高,物理层没什么说的,关键是通信协议,usb类似,有所谓帧和微帧的说法,也有类似的数据包,类比起来就好折腾了,当然如果对通信协议本身很有研究,那就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2013-05-28):
有没有MOST的资料给共享下呢?现在正在学这个,很希望有人能指导一下。

网友(2014-06-17):
MOST总线是差分的,以前是光纤,现在双绞线150M/S。关键一定要形成一个环否则总线不通

网友(2014-07-21):
MOST的成本比较高,目前国内主机厂很少用

网友(2015-03-24):
学习中,以后可能有用

网友(2016-11-13):
下面是MOST总线收发器IC,OS8104的datasheet,内容比较详细,你可以在里面找到答案。

网友:
奥迪A5上的MOST系统主板

网友(2019-05-29):
请问楼主这个学的怎么样了....要怎么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