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正负5V

楼主(2012-08-10):
各位大神好,我有一个24V直流源,想做一个24V转正负5V的电源。请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浮地

7805跟7905组成浮地接法就好
依照功率需求选封装

网友B:
果断lm2596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地

7805跟7905组成浮地接法就好

额   1805和7905的是12V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lm2596啊!

LM2956可以直接转到5V吗?

网友C:
怎么弄,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什么原理?

DC/DC的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34603的参考电路吗?我打断用LM2596两个哪个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的啊,呵呵

呵呵,还没入门,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1805和7905的是12V转吧?

12V 可能转不了7805这样的有最小输入要求 大概在7V左右 12/2只有6V没法做

你还可以试试用TDA2030做一个浮地的电源 R1=R2 用于调节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可能转不了7805这样的有最小输入要求 大概在7V左右 12/2只有6V没法做

你还可以试试用TDA2030做一个 ...

TDA2030最低可以转换到正负6V啊,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DA2030最低可以转换到正负6V啊,超了。。。。。

抱歉

我自己忘记了 我觉得7805/7905浮地是个办法 你手上有IC不妨试试看

网友E:
DC/DC,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我自己忘记了 我觉得7805/7905浮地是个办法 你手上有IC不妨试试看

24V可以转到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C/DC,最好了。

用什么芯片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24V可以转到5V吗?

电流有几百个毫安了,7805发烫很厉害啊
我用2596做一个试试 呵呵 谢谢啊

网友F:
两个LM2576搞定 ,或两个电容串起来。中间点为地。再用L7805\7905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LM2576搞定 ,或两个电容串起来。中间点为地。再用L7805\7905稳压

   嗯  好的    我正在用LM2596做试验

网友G:
负压要求最大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压要求最大电流多少?

200毫安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LM2576搞定 ,或两个电容串起来。中间点为地。再用L7805\7905稳压

用LM2576-12的吗?转成12 在用7805/7905吗?
我现在用的是LM2596-5.0的   输出-5V总是有问题,以上点就有3A的电流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