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失败,怎么回事呢,求解答

楼主(2012-08-10):
本本,系统WIN7,32BIT

网友A:
把你的ISP的连接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ISP的连接图贴出来看看。

我是用洞洞板接SSOP24测试座的,用万能表测试没有短路或断路,
MISO==》PA6
MOSI==》PC6
SCK===》PB2

网友A:
RESET没有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SET没有接?

都接了,6根线,还换了几个单片机,都不行。另外这个USB下载器没有规律的出现不能识别,有时又能识别,很奇怪。

网友:
首先说说那个1117的稳压IC,
这个不是LDO,压差大概有1.2V以上,
输入低于4.8V就不稳定,
如果你的USB座接触不良就会有时识别有时识别不了,
折中的解决方法可以在5V上并个100-1000uF电容,
另外就是使用外部5V。

网友B:
如果连接没有问题的话,再把ISP下载器设置成低速模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连接没有问题的话,再把ISP下载器设置成低速模式试试。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自己将1117隔离用两个1N4007串联分压得到3.6V也不行,郁闷啊。我电脑是win7 32bit,电脑问题没法安装XP,难道这个下载器不支持win7?????
补充:显示已连接的。已连接和没有连接总是没有规律的出现,USB口是连接MP3传输文件的,没有出现过USB口接触不良。
莫大,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C:
我是在虚拟机的环境下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虚拟机的环境下搞的~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悲催啊。当时一看见LGT的时候心里大亮,没想到现在信心大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悲催啊。当时一看见LGT的时候心里大亮,没想到现在信心大减了 ...

能理解你的心情,
首先是手册,相对于AVR来说这个有很多没有的,
其次是编程器不稳定,想自己做但编程协议也没找到,
还有就是仿真器是虚拟串口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稳定,
如果你去测测硬件你会更心寒,
直接从IO输出的方波是过冲的,
休眠电流很大,
工作电流就不说了!
休眠唤醒的时间还没测试过,
不过两块钱都不到的单片机你还想奢望些什么?

SxC的单片机直接用串口下载的都问题多多呢!

总的来说国产的单片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不稳定和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理解你的心情,
首先是手册,相对于AVR来说这个有很多没有的,
其次是编程器不稳定,想自己做但编程协 ...

我以为我看到希望的曙光了,可是又一次让失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我看到希望的曙光了,可是又一次让失望。。。。。。。。

等待编程协议公布,
如果第三方(包括我自己)写的编程器都不能稳定写入的话那就放弃使用该单片机做产品了,
没有使能脚的SPI通讯连我自己都没信心说做稳定,
毕竟这个通讯不会有应答类的返回验证发送的数据是否完整正确,
那个仿真接口的编程还有点期望,

还有引脚配置很奇怪,
那个SPI竟然和串口是共用的,
这说明了什么?没有串口或SPI?
只能使用其中之一?
SPI可以使用使能线来切换,
串口呢?
难道用多线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我自己将1117隔离用两个1N4007串联分压得到3.6V也不行,郁闷啊。我电脑是wi ...

路过!x86架构的,怎么装不了XP呢?
为了解决根本的问题,我建议你换成XP的系统,XP的兼容性好
做开发的最好用这个!
就像Linux内核一样,高版本的驱动还没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