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保护" ,ISP/LOCK使能位 置位后如何复位

楼主(2012-08-10):
ISP软件设置 "ISP/LOCK使能位" 置位后如何解除?

LGT8F0XA Series Programming Manual v1.4 中第六页提到

数据保护  LGT8F0XA 实现为保护用户程序代码实现了接口加密功能,用户在编程完成后,可以通过设置 LOCK 位,禁止
ISP 以及 SWD接口访问 EFLASH以及 E2PROM的功能,LOCK 位禁止 ISP 后,必须通过整片擦除操作才能恢
复 FLASH 以及 E2PROM区域的读写操作。

解锁的方法是不是通过SWD ->Program->Erase Device 完成

网友A:
对的,芯片删除后加密位就被清除了。

楼主:
谢谢, 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芯片删除后加密位就被清除了。

这个操作部限于SWD调试工具或者ISP工具

ISP工具只需要选择一个hex文件, 选择flash, 点"烧写数据"就可以了 其操作也是全片擦除

网友(2012-10-19):
当设置SWDD 位为“1”时,禁止SWD 串行调试接口。
当设置SWDD 位为“0”时,使能SWD 串行调试接口。

当用ISP下载程序并选择加加密后,SWDD位是1或者0 ?

楼主:
SWDD 不能通过熔丝配置

加密位影响的是读取时的内容记得好像返回的是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