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份USB金手指外露的封装资料

楼主(2012-08-10):
谁有这种USB金手指外露的封装资料?或者直接现成的更好

网友:
这个貌似不用刻意的画吧 应该是4个方块焊盘就好 间距保证和USB接口一致就好 当然不能是喷锡工艺 要沉金才行

网友:
沉金工艺无法保证拨插次数,这个地方应该用电金。比较厚

楼主:
我自己找了个实物画完了。

网友:
四个焊盘就搞定了

楼主:
我明白就是4个焊盘的事,但是尺寸和位置必须精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就是4个焊盘的事,但是尺寸和位置必须精确啊。

动手测量一下,然后画图、打印、修正吧....

楼主:
说对了,就是按实物测量打印修正的。

网友(2018-09-21):
这个比较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