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一个开关电源,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2-08-10):
这是原理图,理论上是输入12v,输出50v、50w,但是实际做出来的只有40v、36w,不知道为什么达不到,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这图没有详细数据,比如变压器的数据,怎么分析?

网友B:
反馈的设计感觉不合理,应当从输出端取反馈.
减小R6,R11试试

网友C:
看你的电路,不是反激,应该是单管正激,RCD复位

网友:
副边取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图没有详细数据,比如变压器的数据,怎么分析?

变压器的原边是5圈,副边42圈,反馈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电路,不是反激,应该是单管正激,RCD复位

没错,是正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馈的设计感觉不合理,应当从输出端取反馈.
减小R6,R11试试

减小R6我试过了,不过没什么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错,是正激的

D=(50+1)*5/(12*42),你的最大占空比已经超过50%了,3845限定的最大占空比是50%。增大匝比,使占空比在0.4左右,电压应该就能上去了

网友:
加大匝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D=(50+1)*5/(12*42),你的最大占空比已经超过50%了,3845限定的最大占空比是50%。增大匝比,使占空比 ...

但是从开关管的门级上看到的波形,占空比没达到50%啊,图片找不到了,要不就传上来给大家看看了……

网友D:
减小R11的阻值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R11的阻值试试看

R11已经很小了,如果非要减小那就是0了,如果是0的话,输出电压倒是能达到50v

网友:
我是出来打酱油的

网友:
磁芯用的多大的?

增加匝比,加大线径试下

网友:
开关电源,RCD复位,记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