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朋友用NE5532做峰值检测做到10多M都没有衰减,峰值保持...

楼主(2012-08-10):
有点想不通的是这个管子有输入保护,但是输入正弦波信号达到10V也对峰值的检测没有影响,之前在坛子里看到一些坛友说比如OP07、OP37这些管子有输入保护二极管不可以用作峰值检测,但是为什么NE5532也有输入保护二极管(用三极管做成的,如下图),但是对峰值检测却没有什么影响,数据依然很好,求解释!输入保护二极管究竟有哪些作用!很多管子都有两个并联反接的二极管,表明上看是有限制输入差模电压超过管压降的值,但是想想一个运放怎么可能输入信号的幅值就这么点大呢!求各位大师解释!

网友A:
但是为什么NE5532也有输入保护二极管(用三极管做成的,如下图),但是对峰值检测却没有什么影响,数据依然很好,求解释!----------------輸入端有在串聯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为什么NE5532也有输入保护二极管(用三极管做成的,如下图),但是对峰值检测却没有什么影响,数据依然 ...

谢谢你,串联电阻使二极管没有导通!!

网友B:
到底是10V还是1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10V还是10M

供电电压10V,频率到达了10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电压10V,频率到达了10M

好厉害,可否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可否贴个图

现在图还没有给我哦

网友(2014-05-12):
现在能否把图贴一下出来?或者,这么久了,你能讲一讲他的原理?我也正在做峰值检测,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2019-10-17):
峰值保持10MHz没有一点问题?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