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的问题&&一个端电压波形

楼主(2012-08-10):
timegate 兄台写的那个无刷攻略,在P50页 有提到  凤凰的电调不带滤波电容 看了看附录 就红色画线部分 是什么作用不明白。希望坛子里的大侠给解释解释。 反电势零点检测 是不是画蓝色的部分 跟MK电调的唯一却别就是分压后 没有了那个滤波电容?如果 PWM中心对齐模式,我启动成功后在周期中断去读这个电平状态  怎么确定这个状态 就是零点的跳变状态  也就是切换第一步  需要注意什么,求教。

把电容去掉 直接反电动势法 通道2为LM339的输出 超前或者滞后换相造成的波形也就是不对称  请问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做的时候还是用到了电容,取值是104.波形会平滑很多,不要电容的话,你看到的波形应该就是全攻略里面那个会有很多跳变的那种,如果用到了电容的话,应该就不会跳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时候还是用到了电容,取值是104.波形会平滑很多,不要电容的话,你看到的波形应该就是全攻略里面那个会 ...

我也是做了带电容的,不过104来说 我这 能转 但是电机偶尔震动大,滤波没滤好 在增大电容就好了

网友A:
感觉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电容吧。我们用的104波形出来的话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没有必要用那么大的电容吧。我们用的104波形出来的话蛮好的。

我是3K 3K ,104确实不太理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凤凰的电调原理图··但是很模糊看不清元器件数据和型号~~请问你有清晰点的原理图么 ...

没有

网友:
这个电路图错了吧??上管那个MOS反了吧?

红色那部分电路不知道,应该是跟相位相关,而且看第一个字好像就是“相”字,不知道第二字是什么?

楼主查到之后告之一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怎么把电路做出来的~~~还有程序~~~能开源吗

不太方便  我是2812做的 硬件跟凤凰MK的么i多少关系

楼主:
中心对齐PWM 直接反电势法 启动成功后第一次延时30度  这个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