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MG323好像不能设置DNS服务器了?

楼主(2012-08-10):
华为的MG323好像不能色织DNS服务器了,EM310的时候还可以啊。
MG323的指令和em310大不一样啊。
之前EM310里面有一个DNS的命令,现在在MG323里面没有了,不过好像在连接的时候可以直接输入域名。
用过MG323朋友说说这个模块怎么样?

网友:
MG323直接输入域名和IP地址是等效的,用起来还可以

楼主:
如果是直接输入域名让模块解析的话,在模块内部应该用到了默认的DNS服务器,不知道模块的默认DNS服务器是如何得到的(很可能是移动公司的)?在做DDNS动态域名解析的时候希望用更新快的DNS服务器,不能任务设置DNS服务器很影响效果啊。

楼主:
之前用EM310的时候,发现默认的DNS服务器更新慢,后来改为人为指定DNS服务器ip。

网友:
我也是原先EM310改MG323,其它GPRS命令基本差不多。就是发现连续几次点火TERM_ON,不能打开MG323模块了,楼主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楼主:
点火TERM_ON要低电平长一些时间才行

网友(2012-09-21):
MG323模块与EM310比较:MG323对电源要求略高。MG323模块优点是信号灵敏度要好一些。在供电稳定情况下,原先弱信号下EM310模块掉线率很高的地方,改为MG323模块后上线率明显提高。
MG323模块的电源注意几个参数:2A;3.8V;走线宽度100mil以上;靠近连接器接上一个2200uF以上电容;这个电容要尽量靠近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