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的模型及其替代

楼主(2012-08-10):
仿真中需要用到LM317,有两个问题问大家。
1.请问谁有它的LTspice模型?能否提供一下?
2.哪个芯片可以完全替代它?有没有它的模型?

网友A:
linear等效模型

LT1084 还是 LT1085 了
几乎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ar等效模型

LT1084 还是 LT1085 了

谢谢再次回复帖子,十分感谢!

网友B:
LTspice是什么仿真软件?弱弱的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spice是什么仿真软件?弱弱的问下

是凌力尔特公司公司的一款软件,适合模电和开关电源仿真。

网友C:
spice模型:

* created using Parts release 7.1p on 08/29/96 at 16:15
*
* connections:     input
*                  |  adjustment pin
*                  |  |   output
*                  |  |   |
.SUBCKT LM317     IN ADJ OUT
*
* POSITIVE ADJUSTABLE VOLTAGE REGULATOR
*
JADJ IN ADJ ADJ JADJMOD        ;ADJUSTMENT PIN CURRENT
VREF 4 ADJ 1.250
DBK IN 13 DMOD
*
* ZERO OF RIPPLE REJECTION
*
*
*
CBC 13 15 800.0E-12
RBC 15 5 1.000E3
*
QPASS 13 5 OUT QPASSMOD
RB1 7 6 1
RB2 6 5 128.3
*
* CURRENT LIMITING
*
DSC 6 11 DMOD
ESC 11 OUT VALUE={5.646-.6667*V(6,5)*V(13,5)}
*
* FOLDBACK CURRENT
*
DFB 6 12 DMOD
EFB 12 OUT VALUE={8.822-.4024*V(13,5)+5.250E-3*V(13,5)*V(13,5)
+ -.6667*V(13,5)*V(6,5)}
*
EB 7 OUT 8 OUT 6.939
*
* ZERO OF OUTPUT IMPEDANCE
*
RP 9 8 100
CPZ 10 OUT 3.183E-6
*
DPU 10 OUT DMOD        ;POWER-UP CLAMPLING DIODE
RZ 8 10 .1
EP 9 OUT 4 OUT 100
RI OUT 4 100MEG
*
.MODEL QPASSMOD NPN (IS=30F BF=50 VAF=1.500 NF=1.701)
.MODEL JADJMOD NJF (BETA=50.00E-6 VTO=-1)
.MODEL DMOD D (IS=30F N=1.701)
.ENDS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inear等效模型

LT1084 还是 LT1085 了

老兄是哪个方向的?貌似模电很强,以后要求教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兄是哪个方向的?貌似模电很强,以后要求教你了啊,

很强那是不敢当,还要多在论坛交流、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LTspice是什么仿真软件?弱弱的问下

那根psprice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根psprice有什么区别呢?

LTspice主要是为他们公司的芯片专门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ce模型:

* created using Parts release 7.1p on 08/29/96 at 16:15

谢谢您提供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根psprice有什么区别呢?

核心都是spice,穿了不同的个马甲。。哈哈

网友E:
装个 multisim  里面器件的模型都可以复制出来的。。。

##################  Model Data Report  ##################

============= SPICE Model =================
.SUBCKT LM317 3 1 2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Model generated on Sep  8, 97
* MODEL FORMAT: SPICE3
*Rev. Date: Dec. 20, 1994
*Positive Adjustable Regulator
*External Node Designations
*node 1: VREF (OUTPUT)
*node 2: Ground (Common)
*node 3: Line Voltage
ECCX 131 2 135 2 1.0
VXX 133 2 DC 0
FSET6 2 135 VSENS2 1
FPP 3 2 VXX 1.0
R_YY 31 2 1e6
R_XX 15 2 1e8
R_ZZ 36 2 1e6
R_QQ 65 2 1e8
RXX 1 2 1e8
VSENS1 10 1 DC 0
ISET 2 15 DC 1e-3
DON1 15 16 DMOD1
VSENS2 16 19 DC 0
DON2 15 17 DMOD1
EON2 18 2 3 2 1
FYY 3 2 VSENS1 1
DON3 15 27 DMOD1
VDROP3 28 27 DC 2
EON3 28 2 3 2 4
ELINE 13 42 66 2 1
FSET2 2 36 VSENS2 1
DSC1 36 35 DMOD1
RCL1 36 37 10
DSC2 37 38 DMOD1
ESCCON 38 39 30 2 1
VSCCON 39 40 DC 0
FSC 19 2 VSCCON 1
FSET3 2 31 VSENS2 1
DOV1 31 32 DMOD1
EOV1 32 2 3 1 1
DOV2 31 33 DMOD1
ISET4 2 30 DC 1e-3
ELOAD 41 2 77 2 -1
ERIPPLE 42 41 72 2 1
EREF 12 13 19 2 1
E3 52 2 3 2 1
CBYPS 54 2 0.001
VORB 54 60 DC 0
RB 60 2 1e3
RBR 72 2 1000
CBS2 52 71 1
RSTEP 77 2 1
FRB 2 65 VORB 1
DRB2 65 67 DMOD1
VXRB 67 68 DC -1
EXRB 68 2 1 2 1
DRB1 65 66 DMOD1
RB1 66 2 1000
.MODEL DMOD1 D
*-- DMOD1 DEFAULT PARAMETERS
*IS=1e-14 RS=0 N=1 TT=0 CJO=0
*VJ=1 M=0.5 EG=1.11 XTI=3 FC=0.5
*KF=0 AF=1 BV=inf IBV=1e-3 TNOM=27
EXX 132 131 3 131 0.000375
RST6 135 2 18750
RIQX 133 132 RQIX 375000
.MODEL RQIX R TC1=-0
RSET 19 2 RSET 1250
.MODEL RSET R TC1=0 TC2=0
RS1 10 12 0.001
VDROPX 18 17 2.76
HSENSE1 35 2 VSENS1 4.54545
RISC 30 2 RISC 10000
.MODEL RISC R TC1=-0.003
ROV 34 2 200000
VOV 33 34 100
EOV2 2 40 34 2 0.0409091
FIQD 3 2 VSENS1 0
RY 52 54 8e+06
RA 72 73 9008.11
RYR 71 72 9.999e+06
CRA 52 73 7.95138e-13
HSTEP 76 2 VSENS1 0.01
CSTEP 76 77 5.30516e-06
.ENDS lm317
============= Model template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 multisim  里面器件的模型都可以复制出来的。。。

##################  Model Data Report  ######## ...

不太会用multisim。。。

网友(2012-09-09):
引用 楼主:
不太会用multisim。。。

我也不太会用,不过很多常见器件的模型都可以从那边复制出来的~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