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7660求教

楼主(2012-08-10):
朋友们好,小弟初次使用MMA7660,有个问题在这里向问大家一下:我程序里不对芯片进行初始化设置(也就是说不先用I2C对它的寄存器进行配置),晃动芯片的话,INT脚的电平会有变化吗?

网友A:
不会。需要配置$06:Interrupt Setup Regi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需要配置$06:Interrupt Setup Register

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需要配置$06:Interrupt Setup Register

您好,还有个问题需要请教:MMA7660主要用于测量倾斜角 , 惯性力 , 冲击力及震动 .那么从XOUT、YOUT、ZOUT寄存器里读出的值到底是哪一个?我只是想用它来测量加速度值

网友A:
要根据你设备的摆放情况决定。
实际的加速度,要折算到设备运动方向的坐标系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你设备的摆放情况决定。
实际的加速度,要折算到设备运动方向的坐标系中。 ...

谢谢您的回答,不动得情况下,是不是代表加速度为0,但是实际情况中,不动的话读出的数据不是0,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数值不为0的原因:
1、设备漂移;
2、重力加速度的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值不为0的原因:
1、设备漂移;
2、重力加速度的分量。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

您好,最近有遇到一个问题,感觉很奇怪,我是用的中断,当检测到振动时,有中断脉冲,可现在振动式有反应了,但产生的不是脉冲,而是直接从1变为0不动,或者从0变为1不动了,请问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2012-09-11):
引用 楼主:
您好,最近有遇到一个问题,感觉很奇怪,我是用的中断,当检测到振动时,有中断脉冲,可现在振动式有反应 ...

你要读0x03 Tilt Status该地址后,INT信号才会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