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TEUS做了个八位数码管的仿真,就是显示不了

楼主(2012-08-10):
用PROTTEUS做了个八位数码管的仿真,就是显示不了。。。

麻烦大家帮下忙= =

#include <reg52.h>
sbit dula=P2^2;
sbit wela=P2^3;

void delay(int n)
{
        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unsigned int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
void main()
{
        int i;
        i=0;
        wela=1;
    P0=0xAA;
        wela=0;
        while(1)
        {

                dula=1;
                P0=0xaa;
                dula=0;

        }
}

网友:
你想干嘛?程序里啥也没写.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牛的程序。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建议你从网上直接下个PROTTEU数码管的程序加图纸先学习下。
另外图纸的显示原理你得搞清楚了,否则没法写程序。

网友:
真是N了,这样也能显示

楼主:
搜不到图纸= =
可以发份吗?

程序我只是想先随便亮个地方,后来改成这样的。

难道有错吗?
我在开发板下可以显示啊
显示什么字符没管,我只是想让他亮= =
刚又试了下,确定代码在开板板上能够10101010格式显示字符啊。

楼主:
这是我开发板上的说明书,我自己仿制的?

楼主:
= =别看热闹的这么多,诸位大神帮下忙啊。

楼主:
这是运行图,2.2口正常闪。

楼主:
在好心网友帮助下,终于搞好了。
虽然做的很烂,但想想还是发上来算了= =

网友:
for what you do, you need just one latch.

网友:
是不是上拉没加。。。

网友:
晕 LZ貌似自己已经发现了

楼主:
嗯= =不过我看的那个示例为什么不用上拉也可以呢?也是51MCU的。

网友A:
这程序,太简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程序,太简洁了吧。。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Android客户端

= =哈哈,是的。
本来写了一点,结果发现怎么调试点不亮。

然后就一边删,边调试。

最后就留最简单的测试下= =

还有。。。问题找到了,
就别把这么丢脸的贴给挖出来了。。。

网友B:
那程序一看就是郭天祥的风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程序一看就是郭天祥的风格。。。

哈哈,你是说delay里面那个循环110次吧= =
这都被你发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