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些电路板 可是外壳成了问题 有什么办法diy外壳的吗

楼主(2012-08-10):
查了一些资料 有说用abs塑料板自己粘的 有说先刻出模具 刷半成品塑料的 淘宝上也有买的 但是尺寸不符合啊 真是为难 大家说说你们的想法和经验吧

网友:
去电子市场买吧,有成品卖的,我经常去买的,稍微的大点的就行了

网友:
莫大雕刻机助你一臂之力

网友:
一般都是先找好外壳才做电路板的。

网友:
看到什么用什么了

网友:
先找外壳+1。

如果不在意有棱有角的方壳子,可以考虑用有机玻璃粘。

网友A:
想小批量量产先买壳再画pcb,批量大了才有资格谈模具,这是常识。

网友:
五一电子有各种成品外壳出售,自己去看看吧

网友B:
对外壳有什么要求么?
我有台玩具的3D打印机,如果要求不高,可以打印盒子。

楼主:
3d打印机 太厉害了吧  秀秀图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外壳有什么要求么?
我有台玩具的3D打印机,如果要求不高,可以打印盒子。 ...

秀秀看!!!!

网友D:
上照片,这东西得耗材应该很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秀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小批量量产先买壳再画pcb,批量大了才有资格谈模具,这是常识。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订做壳子的成本是电路打样的NN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照片,这东西得耗材应该很贵吧

耗材大概120元/千克

楼主:
还是没有想到好方法

楼主:
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 为赚外快自己做东西 还不如好好为公司做好产品

网友:
先挑好外壳+1

网友:
买现成的外壳,尤其是大批量应用的外壳,例如j link外壳、plc外壳,,,才便宜,,,,,,再画板。。。

网友:
一般是先找盒子再画板子 最多也就是让卖盒子的在端盖上开些孔 但也得稍微有些量 也得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