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问题,设备是12V供电,带有12V的蓄电池,如何充电

楼主(2012-08-10):
如题,设备是12V供电,还带有一个12V的铅酸蓄电池做备用,如何实现给蓄电池充电,查了一下充电电压的13.8V以上, 难道的换一个其他电压的蓄电池,是否有好的解决方案,先谢了!

网友:
貌似只能升压了,或者找到电池内6V的地方,然后用几个继电器切换线路,分别给两部分电池充电

网友:
BOOST升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