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测试仪是同惠、中策 or other?

楼主(2012-08-10):
最近单位想买lcr测试仪,具体参数也不知道该参考啥,只知道用来测电感和电容,看了一下初步同惠TH2810d和中策的zc2810d,大家觉得如何选择?现在中策怎么又常州的,而且和同惠同地

网友A:
国产LCR同惠最有名,中策没听说过,山寨吧。

网友B:
总要知道量程和测量参数吧,感觉同惠的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LCR同惠最有名,中策没听说过,山寨吧。

代理商有中策,同惠的要去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要知道量程和测量参数吧,感觉同惠的还行

似乎这个电桥好像只有一个测量频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理商有中策,同惠的要去拿

你自便吧。。。

网友C:
宁波中策也是一家很好的仪表厂呀
2810D挺好滴,比较简洁,可靠性不错的

网友C:
那啥,再简单补充一点点。
一般100k以上是测那些小的电容(一般说<100p)需要,通常10k够用的,那些很大的电解电容估计需要更低的频率。
一般电容对电平不敏感,但某些高介电常数电容对电平敏感
电感的测量,特别是带“芯”的,对施加的磁场非常敏感,也就是对流过的电流敏感,由于线圈电阻小,所以电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仪表源内阻。
有时候LCR会专门配台电感偏流电源的原因,就是测电感在流过大电流时候的变化
最后一个,看看需要的精度和一些辅助功能.....这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这个电桥好像只有一个测量频率吧

1k  10k  100k,还有更高,价格差别太大了,还有测量参数类别都直接影响价格

网友D:
要根据自己的测试需求才能选到最合适的。

网友:
同惠得不错,公司有一台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宁波中策也是一家很好的仪表厂呀
2810D挺好滴,比较简洁,可靠性不错的

中策现在有宁波和常州,lcr常州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啥,再简单补充一点点。
一般100k以上是测那些小的电容(一般说

真谢谢拉!对于这个频率是否是输出测量频率,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在比如100k就是10mhz情况下器件的参数比如电感量,阻抗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根据自己的测试需求才能选到最合适的。

主要是用来测电感,变压器方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用来测电感,变压器方面

如果你所测的电感变压器都是低频的,那就没必要选高频的电桥了,测试频率与使用频率接近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所测的电感变压器都是低频的,那就没必要选高频的电桥了,测试频率与使用频率接近最好。 ...

我不大明白的:是不是这个测试频率类似于我们器件工作的频率,比如一个电感工作在大概1.2MHz,那么就测试他在10khz附近的参数

网友:
工作在什么频率,当然最好就是用什么频率来测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