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画点问题,横纵坐标如何确定?

楼主(2012-08-10):
/**************************************************
函数名称:write_point(uchar x,uchar y)
函数功能:在任意位置画点
返回值:无
x表示横坐标,y表示纵坐标
**************************************************/
void write_point(uchar x,uchar y)
{
        uchar x_byte,x_bit;//在横坐标的哪一个地址,哪一位
        uchar y_byte,y_bit;
        uchar temp_h,temp_l;//定义两个变量用来存放读出来的数据

        x_byte=x/16;//计算出在哪一个地址,水平地址为0,1,2,3,4,5,……15
        x_bit=x&0x0f;//0x0f的二进制:0000 1111,十进制:15,经过与运算后可计算出在那一列

        y_byte=y/32;//12864液晶分为上下两屏,用来判断在上屏还是在下屏,0表示上屏,1表示下屏
        y_bit =y&0x3f;//0x1f的二进制:0001 1111,十进制:31,经过与运算后可计算出在那一行
                                //0x3f的二进制:0011 1111,十进制:63
        write_com(0x34);//使用扩充指令
        write_com(0x34);//关绘图显示

        write_com(0x80+y_bit);//写垂直地址
        write_com(0x80+x_byte+8*y_byte+x_bit);//下半屏的起始地址为0x88,用8*x_byte来确定这条指令计算上错哪里了,液晶都没有显示

        read_data();//空读一次
        temp_h=read_data();//读高8位
        temp_l=read_data();//读低8为

        if(x_bit<8)
                {
                        write_data(temp_h|(0x01<<(7-x_bit)));//写高字节,因为坐标是从左向右的
                                                 //而GDRAM高位在左,底位在右
                        write_data(temp_l);//写低字节

                }
                else
                        {
                                write_data(temp_h);//写高字节
                                write_data(temp_l|(0x01<<(15-x_bit)));//写低字节
                        }
        write_com(0x36);//打开绘图显示
        write_com(0x32);//回到基本指令
}

网友A:
什么驱动ic的液晶?
别告诉我说是  st7920的且是并行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驱动ic的液晶?
别告诉我说是  st7920的且是并行驱动方式?

确实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

怎么啦?

网友:
st7920这个片子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他的行居然不是连续的,刚开始是使用是没有那么方便的

网友B:
把屏幕平均分成8*4个“格子”,每个格子地址分别如下,每个“格子”显示2个字符或一个中文
0x80 0x81 0x82 0x83 0x84 0x85 0x86 0x87
0x90 0x91 0x92 0x93 0x94 0x95 0x96 0x97
0x88 0x89 0x8A 0x8B 0x8C 0x8D 0x8E 0x8F
0x98 0x99 0X9A 0x9B 0x9C 0x9D 0x9E 0x9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屏幕平均分成8*4个“格子”,每个格子地址分别如下,每个“格子”显示2个字符或一个中文
0x80 0x81 0x82  ...

这个是显示汉字的地址,我现在是要画点画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显示汉字的地址,我现在是要画点画线

我觉得附件的spec说明得挺清晰的,看哪一款适合你的。

网友(2014-03-11):
同样的疑问,坐标搞不清了。

网友:
ST7920确实坐标系非常坑爹。。。。字符方式还可以啦,图形方式真心受不了。。。麻烦死了,建议换其他液晶吧

网友:
还以为是个教程呢,运来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