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M7815与LM7915做成的电源,7815发热非常厉害

楼主(2012-08-10):
求助!!LM7815与LM7915做成的电源,7815发热非常厉害。
输入是18VAC,经过KBP210整流桥整流后,输入到7815与7915中。
一接上负载,通电,7815立马烧毁。7915无事。
然后断开负载,单独通电测试。通电半个小时后,7815同样发热严重,然后烧毁。7915无事。
求解答!!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7815很成熟

我推测问题在你电路上
检查一下

7815输入侧你用了多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B:
LZ再抄板看看实际接线?!

网友C:
用7815稳压18V的电源,最好加一个散热板,否则发热就非常大。78XX系列的稳压的范围最好不要超过它所稳压的范围太多。要不然就会出现你所说的那样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15很成熟

我推测问题在你电路上

输入侧我用的是2200uF和0.1uF的电容啊。。等等。。我贴电路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815稳压18V的电源,最好加一个散热板,否则发热就非常大。78XX系列的稳压的范围最好不要超过它所稳压的 ...

散热片已经加上了。而且还是挺大的散热片的了。但是还是发热很厉害。只要长时间工作就只有7815发热,7915和7805都不怎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再抄板看看实际接线?!

看过了。都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7815的输入电流过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过了。都没有问题。现在怀疑是7815的输入电流过高。

那你测一下输入电流是否超过芯片限定的最大电流看看。电压范围越大,转换效率越低了。记得7805用来稳压9V电压时,转换效率才有35%,其65%的功率都发热浪费掉了。

楼主:
各位!!!这就是我正负15V电源的电路图了。上电久了就只有7815会发烫,然后就烧掉了。测了一下7815的输入和输出脚已经是导通的了。求解答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测一下输入电流是否超过芯片限定的最大电流看看。电压范围越大,转换效率越低了。记得7805用来稳压9V ...

能不能帮忙看看那个电路图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7815稳压18V的电源,最好加一个散热板,否则发热就非常大。78XX系列的稳压的范围最好不要超过它所稳压的 ...

能帮忙看看电路图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再抄板看看实际接线?!

能帮忙看看电路图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D:
用7812  降压后在接入7805   这样会好些 还有是不是你的电流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7812  降压后在接入7805   这样会好些 还有是不是你的电流太大了?

但我是要正负15V啊,不是要5V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这就是我正负15V电源的电路图了。上电久了就只有7815会发烫,然后就烧掉了。测了一下7815的输入 ...

输入侧真有2200uf的电容了? 输出侧2200uf太大了 试试220uf~470uf

网友:
整流后缺少大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是要正负15V啊,不是要5V啊。。。。

对不起 我看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看看电路图有什么问题么?

基本电路图没问题,但是你那两个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呢?用于保护7815和7915的吗?这个没必要加上去的了而且二极管用于保护作用的话,那么你标号为D002二极管是否方向接错了?以及你把那两个电解电容移到输入端那里去试试。

网友:
LZ的电路绝对有问题,
该打点的没打,而且滤波电容放到输出去了!

首先输出双路的电流要相等,
在单输出变压弄双输出时不平衡电流会导致其中一个发热严重,另外一个电压不稳,
其次输入电压减输出电压乘以电流得到发热功率,
比如输入24V,输出15V,电流0.5A,
那么发热功率为(24-15)*0.5=4.5W,
这个时候需要一块大型的散热片。

网友:
楼主你断开负载,半小时之后一样烧?不知道此时烧是在什么时间烧的??是刚上电不久还是半小时之后??

网友:
LZ, 如果是那个图,当然有问题啊,上面的大侠都没有提到。

你的地位“0”没有回到变压器那里去啊,变压器不能双线头36伏,应该是3抽头的。18-0-18
网上找的你参考

网友E:
唔,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唔,楼上正解

楼主的变压器如果不是带抽头的,输出电压怎么会达到正负15V?难道楼主输出电压都没测?

网友:
LZ

你细看你的原理图

1.二极管接反了,不知道对7915影响大不大

2.箭头部分问题,你输出端不仅没有地作为参考,而且还接到别的电容上的正极去了,相当于电容串联起来了并且在其两端接+15、-15V,这样后接负载就不对

3.不接负载,有可能是电流过大

你试试在整流桥后串个1W的电阻测试下下过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主要还是少了个点,画原理图时要仔细啊

网友:
我要求LZ给的是电路图,不是原理图。
---没有变压器中心抽头就是没有了。

他接的二极管方向没错的。
2200UF的电容确实应该在整流后75*5前。极性没错的。
就是“0”没到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