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了一个LCD5110万年历 STM8+DS1302 大字体显示

楼主(2012-08-10):
这几天无聊用STM8S103做了一个万年历,时钟芯片用的是常用的 DS1302 还没加DS18B20有空写上去,液晶用的是LCD5110 显示容量有点小84*48不过用作时钟显示还是差不多的。 时钟主显示用的仿数码管样式大字体 看起来比较突出一目了然 温度 闹钟还没写这几天有空加上去,当前显示信息是年月日时间和星期。抛砖引玉
原理图和源代码需要的话到时候开源

网友:
共享一下吧,学习一下

楼主:
今天刚写完年月日 时间,温度和闹钟还没写 等写全了共享

网友:
支持原创 效果不错

网友:
能把读1302的给我卡纳可能吗,我也写那个呢,我用stm32写呢,在51上能读出来,移植到STM32就不行,想借鉴你的, 1302你几伏供电呀

网友:
我也新手互相学习吧!能给我看看不

楼主:
我现在供电3.3V  因为LCD5110是3.3V的  1302备用电池用的1000uF电解 测试了1小时没问题  主电源给电解电容充电

网友:
很久不用1302了,这年头很多单片机都带RTC了,这个屏提特别的

楼主:
闲来无事 自己玩玩的

网友:
字模取得不错,想看看

楼主:
今天把液晶换了一下  改了下程序  之前的5110是斑马条连接的接触不是很好,有时候会有接触不良,现在换成了OLED 自发光的,实物效果不错拍的不怎么样,献丑了 最后一张立体效果哈哈。。。。  程序还在继续。。。。

网友:
支持原创作品!

网友A:
写DS1302有什么要点不?DS1302在LCD1602上显示的数据全是0,搞了几天也没有发现问题(业余学习,用的at89s52单片机)

楼主:
你仔细检查初始化和时间解码

网友:
挺好的,支持一下

楼主:
明天不上班  整理一下和大家分享

网友:
不错了,那个OLED很靓、、

网友:
那个oled液晶哪儿买的?效果蛮好啊

网友:
不错,有空板吗和线路图吗

网友(2012-09-28):
有资料吗,LZ?

网友:
楼主什么时候开源啊

网友:
支持,PCB板有多的吗

网友:
支持一个~闹钟不会写呢~

网友:
同问楼主什么时候开源啊?

楼主:
不好意思 忙了一段时间后还没玩  等过几天吧  过几天再玩的时候再开源  最近有点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DS1302有什么要点不?DS1302在LCD1602上显示的数据全是0,搞了几天也没有发现问题(业余学习,用的at89s52单 ...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ds1302里的时间寄存器里的数据是以8421BCD码储存的,读出来以后,要转换成十进制的。提点小意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等至酷呢?呵呵

网友(2013-07-30):
楼主,希望可以共享一下啊

网友:
这两天一直在捣鼓ds1302可是怎么都读不出来数据,急死了都

网友:
我来贴个1302程序,产品上用的(STM8,51没问题),说下STM32也调不过,写不进,示波器发现写是电平上拉不到VDD,这次做个新样,随便换个IO口试试

/****************************************
*函数名称:DS1302int(void)
*功    能:DS1302初始化
*参    数:无
*返回  值:无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void DS1302int(void)
{
        DS1302RSTCLR;
        DS1302IOSET;
        DS1302CLKCLR;
        delay_us(100);//延时1mS
        DS1302RSTSET;
}
/****************************************
*函数名称:DS1302WByte(unsigned char b)
*功    能:发送数据程序
*参    数:b=数据
*返回  值:无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void DS1302WByte(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a;
        for(a=8;a!=0;a--)
        {
                if(b&1)
                        DS1302IOSET;
                        else
                                DS1302IOCLR;
                                b>>=1;
                                DS1302CLKSET;
                    delay_us(5);//延时1US
                                DS1302CLKCLR;
                    delay_us(5);//延时1US
                     }
        }
/****************************************
*函数名称:DS1302RByte(void)
*功    能:接收数据程序
*参    数:无
*返回  值:返回读到数据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unsigned char DS1302RByte(void)
{
        unsigned char a,b;
                DS1302IO_IN();       //将数据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DS1302IOSET;                       //拉高电平以使后面读取
                delay_us(5);//延时1US
                for(a=8;a!=0;a--)
           {
                b>>=1;
                if(DS1302IO_R)
                b|=0x80;
                DS1302CLKSET;
                delay_us(5);//延时1US
                DS1302CLKCLR;
                delay_us(5);//延时1US
                }
                DS1302IO_OUT();//将数据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return b;
        }
/****************************************
*函数名称:DS1302DSJ(unsigned char *p)
*功    能:读出寄存器0-7 的内容
*参    数:*p=读出数组指针
*返回  值:返回读到数据组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void DS1302DSJ(unsigned char *p)//读出寄存器0-7 的内容程序设置如下
{
  unsigned char a;
        DS1302int();//复位
        DS1302WByte(0XBF);//写入命令
        for(a=8;a!=0;a--)
        {
        *p=DS1302RByte();
        p++;
        }
        DS1302RSTCLR;
        }

/****************************************
*函数名称:DS1302JSJ(unsigned char *p)
*功    能:写入寄存器0-7 的内容
*参    数:*p=写入数组指针
*返回  值:无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void DS1302JSJA(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a;
        DS1302int();//复位
        DS1302WByte(0XBE);//写入命令
        for(a=8;a!=0;a--)
        {
        DS1302WByte(*p);
        p++;
        }
        DS1302RSTCLR;
        }
/****************************************
*函数名称:DS1302JBH(void)
*功    能:寄存器写保护
*参    数:无
*返回  值:无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void DS1302JBH(void)
{
        DS1302int();//复位
        DS1302WByte(0X8E);//写入命令
        DS1302WByte(0X80);//写入数据
        DS1302RSTCLR;
        }
/****************************************
*函数名称:DS1302JZBH(void)
*功    能:解除寄存器写保护
*参    数:无
*返回  值:无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void DS1302JZBH(void)
{
        DS1302int();//复位
        DS1302WByte(0X8E);//写入命令
        DS1302WByte(0X00);//写入数据
        DS1302RSTCLR;
        }
/****************************************
*函数名称:DS1302JD(void)
*功    能:充电选择
*参    数:无
*返回  值:无
*版    本:V1.0
*修改日期:13-01-01
****************************************/
void DS1302JD(void)
{
        DS1302int();//复位
        DS1302WByte(0X90);//写入命令
        DS1302WByte(0XA9);//写入数据
        DS1302RSTCLR;
        }

网友:
楼主,能否发源程序来呢  xuqn2012@163.com

网友(2013-09-20):
大字体是怎么弄的呢

网友B(2014-09-11):
怎么还没有开源?楼主骗人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没有开源?楼主骗人了哟。

后来一直忙着接单子实在是没时间弄,现在源代码都忘记去哪里了。别急兄弟们最近在做3D打印机,过些天做好了有时间我再写一个给大家玩。等我   到时候万年历就有外壳了 哈哈

楼主:
我要是还在学生时期就好了,大把的时间。

网友C:
纳尼?立体效果?确定不是手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纳尼?立体效果?确定不是手抖?

哈哈 立体效果是拍照的时候抖了一下 就出了这效果 不是显示的真正效果。

网友(2015-09-28):
引用 楼主:
哈哈 立体效果是拍照的时候抖了一下 就出了这效果 不是显示的真正效果。 ...

LZ等你的开源等的天荒地老了

网友:
字模取得不错~~~~~~

网友D(2017-04-19):
大字是一个个图片的字模吗?
应该是16*16的字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字是一个个图片的字模吗?
应该是16*16的字模吧

自己画的 然后取模 尺寸忘了

网友E(2017-05-24):
楼主啊,5年过去了你的程序写好了吗,我等着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5年过去了你的程序写好了吗,我等着用啊

再等我两年      程序早就找不到了不难的 自己写一个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再等我两年      程序早就找不到了不难的 自己写一个吧

有数码管字体的取模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数码管字体的取模软件吗

不知道 我是自己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