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铣头可以垂直向下切割吗

楼主(2012-08-10):
各位大大好,小弟新入的AMCNC-01雕刻机,还不是很熟。
请教一下,自带的双刃铣刀可以直接向下切割钻孔吗,材质是铝制,转速是15000转,进给是60(1mm/s),深度是0.2mm。
如果不能直接下刀,请问如何在Artcam2008中指定下刀位置呢?

网友:
0`2深度的可以直接下刀

网友:
完全可以直接下刀到0.5

楼主:
请问直接下刀 响声和震动都很大  也没关系吗?

网友A:
震动和响声20%来自于刀具的结构,铣刀就不是擅长向下打孔的刀具
20%来自排屑不畅
60%由于主轴刚性差,轴向用力震动被放大

所以深度不应超过刀具直径的15%-20%,一般螺旋下刀会好很多
所以除了铣刀,还有一种刀具叫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震动和响声20%来自于刀具的结构,铣刀就不是擅长向下打孔的刀具
20%来自排屑不畅
60%由于主轴刚性差,轴向用 ...

可能LZ是想要平底孔吧

楼主:
我们买了01型,直接对着铝型材的平面下刀,具体参数如顶楼所说,那一下的震动明显比平移大了很多,看切割结果有划伤纹,说明这种下刀方式会让XY方向精度保持不住,所以才会擦到原来不该擦到的边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