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利用率一高就自动关机

楼主(2012-08-11):
几年前配的电脑,最近发现总是自动关机

打开鲁大师,开一些软件,cpu利用率50%左右的时候,鲁大师显示cpu温度直线上升,半分钟不到飙到75度以上,然后电脑自动关机。

有人说可能cpu管脚氧化或有灰尘,但是把cpu拆下来看,没什么问题

有人说硅胶重新涂,我试过好几遍,没什么效果。

有人说电脑主板电容爆掉,但是观察了一下,也没发现此类迹象。

怎么办呢?大侠支招。

这么热的天不愿意扛到维修店铺去修。

大家给出点意见。

网友A:
电源不行吧,要么散热不行

网友B:
最先做的应该是清理CPU散热片和风扇上的灰尘,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先做的应该是清理CPU散热片和风扇上的灰尘,做了吗?

风扇俩月前换了一个,用了俩月不到,问题重现,然后又买个风扇,装上去一点用没有。

这俩风扇都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行吧,要么散热不行

觉得不是风扇的问题。新的,而且有两个。

是不是温度传感器坏掉了?

网友C:
应该是散热不好。CPU最好的工作温度为不超过60度为好,一旦超过那么对主机内部的整体温度影响非常大。所以建议你拆开机箱开机看看是不是CPU风扇转得有点慢。把风扇拆下来用WD除锈剂对电机喷一喷,或者换个风扇了。

网友D:
CPU主板型号都不说,真把别人当算命先生了。

网友E:
摸一下散热器看看热不热

网友B:
大家都没猜对,其实是楼主换散热片没卡好,没接触到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摸一下散热器看看热不热

不是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散热不好。CPU最好的工作温度为不超过60度为好,一旦超过那么对主机内部的整体温度影响非常大。所以 ...

上面说了

俩风扇  都是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主板型号都不说,真把别人当算命先生了。

AMD 4600+

华硕M2N X PL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没猜对,其实是楼主换散热片没卡好,没接触到CPU。

这个我也反复装了好多回。没什么效果。

不过有的时候没装好,在cpu利用率很低的情况下也很快关机。

楼主:
前几天有个同事给了一根2g的内存条,之前有1g。
现在用起来超爽。就是TMD自动关机问题。

网友:
AMD的我不说了,486时代我就是AMD忠诚粉丝,扣肉出来我叛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

俩风扇  都是新的。

呵呵,慢了一点发了,如果排除CPU风扇问题,那么CPU的温度不可能运行在50%左右飙升到75度那么高了。这个问题肯定是风扇散热的问题或者你的散热风扇跟CPU接触不好,根本散不了热,也有可能是你的硅胶过厚阻碍了CPU的散热性。电源自动关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源或电源线的问题呢?不过你所说的这些原因中可以看出这应该不关电源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我见多了,还有你说CPU的传感器坏了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传感器坏了根本测量不了温度,而且一般CPU烧坏了传感器还没烧坏。

而且你的CPU是AMD 4600+这家伙的发热也只不过是65W左右了。这是和Intel 的扣肉系列差不多一个等级的。比PD系列发热量少得多。所以这肯定是CPU散热不好造成的。

网友F:
楼主咔嚓掉鲁大师吧,我遇到过同楼主一样的问题,最后是咔嚓掉鲁大师之类的软件就OK了,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在后台搞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咔嚓掉鲁大师吧,我遇到过同楼主一样的问题,最后是咔嚓掉鲁大师之类的软件就OK了,也不知道那些东西在 ...

不会吧,你是说是鲁大师在后面搞鬼?

你说的噶差掉,我不打开鲁大师就行了。但是这个问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慢了一点发了,如果排除CPU风扇问题,那么CPU的温度不可能运行在50%左右飙升到75度那么高了。这个 ...

俩风扇是新的,事实上我反复拆装过风扇好多回。基本没什么效果。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出不是电源的问题的,事实上我有点怀疑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G:
问题很难说

我也遇到过一台 AMD AthlonXP II 240+
类似的问题

散热没问题 挂着emule CPU到了100%就死机
电源测了也没问题 昂达的主板

至今未搞清楚 楼主试试换下你旧那根内存看看
再检查一下主板上北桥散热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俩风扇是新的,事实上我反复拆装过风扇好多回。基本没什么效果。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出不是电源的问题的 ...

因为你说CPU运行在50%的时候温度上升到75度,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如果你的温度是保持在45度左右而突然间重启的话就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的原因引起的了。问题是你的温度太高了,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设置了温度保护功能,超过某个温度就自动关机,我只知道Intel的CPU是当超过90度时就会自动重启的。AMD的自从扣肉那时起就已经不再接触了。

网友:
看看CPU的散热问题

网友H:
我碰到过,是南北桥有问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死机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碰到过,是南北桥有问题,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死机的情况

南北桥问题,怎么解决 ?
我这不是死机,我这是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很难说

我也遇到过一台 AMD AthlonXP II 240+

北桥的散热情况 ?
怎么看,不知道南北桥位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北桥的散热情况 ?
怎么看,不知道南北桥位置。

主板上最大那两颗IC 一般加有散热片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南北桥问题,怎么解决 ?
我这不是死机,我这是关机。

我当时碰到的情况是南北桥的芯片有问题,就没有修了,我的也是关机的问题,,,拿去修是这么说的

楼主:
我记得修电脑的好像有个debug卡,用那玩意可以检测出问题来不。
便宜的话买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当时碰到的情况是南北桥的芯片有问题,就没有修了,我的也是关机的问题,,,拿去修是这么说的 ...

那你最后这个电脑怎么弄的?放在一边没管,又去买了一台?

网友I:
lz,95%以上是温度传感器坏掉啦。

现在有个办法,就是把主板的温度保护关掉试一下。要不换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95%以上是温度传感器坏掉啦。

现在有个办法,就是把主板的温度保护关掉试一下。要不换主板吧。

温度传感器应该是在cpu里面吧?
那换cpu不行么,毕竟换cpu比换主板省事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你最后这个电脑怎么弄的?放在一边没管,又去买了一台?

直接叫我朋友处理掉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叫我朋友处理掉了,哈哈

看来又是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记得修电脑的好像有个debug卡,用那玩意可以检测出问题来不。
便宜的话买一个玩玩。 ...

大概50RMB一块 PCI接口 你可以先上网看看诊断卡代码
这么细的问题 应该查不出

网友I: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应该是在cpu里面吧?
那换cpu不行么,毕竟换cpu比换主板省事很多。 ...

主板也会有过温保护的,你先设置下主板的看看,反正你的主板和cpu都很便宜,主板就几十块钱吧,cpu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板也会有过温保护的,你先设置下主板的看看,反正你的主板和cpu都很便宜,主板就几十块钱吧,cpu也差不 ...

问题是这都是几年前的东西了,现在买的到么?

现在4g的ddr3的内存才100多一点。

之前的1g的ddr2的内存现在报价160左右了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都是几年前的东西了,现在买的到么?

现在4g的ddr3的内存才100多一点。

昨天,hipda上有一个兄弟卖主机,cpu amd250+2g+主板+机箱电源才卖200快,好久没卖出去。

他好像还有两块amd主板没卖出去,你可以去看看,你能用的。我直接给地址吧。两块主板100块钱,你买两块,再卖100块钱一块卖出去一块,相当于你亏邮费。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189976696

去淘宝的话,可能会贵点,但是也就是几十块或者100多的区别。

网友I:
以这里的价格为准。
http://www.hi-pda.com/forum/view ... ice&tid=1023605

网友J:
不一定是cpu过热…南北桥…内存…都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一定是cpu过热…南北桥…内存…都可能

但是从现象上看,确实是cpu温度直线上升然后就关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主板上最大那两颗IC 一般加有散热片的

主板上有一块很大的IC带散热片,发现很烫。温度很高。
我不知道这是南桥还是北桥。感觉不对劲。怎么处理呢,重新涂硅胶?

奇怪的是,cpu的温度为什么跟着狂飙呢。

-------------------------------------------------------------------------------------------------------------------------------------------------------------------------------------------------------
-------------------------------------------------------------------------------------------------------------------------------------------------------------------------------------------------------

根据建议,主板拆下清理了 一下灰尘。  北桥ic的散热片拆下重新涂硅胶(感觉之前上面的不是硅胶,黏糊糊的,不知道是啥)

主要卡件的经手指和插槽都清理了一下。

现在更严重,无法开机,一开机就关机。进入bios温度监控页面发现一开机就45度,然后15秒内狂飙到60、70多,然后关机。

去摸cpu风扇散热片,温温的,北桥ic有点热。早上一觉醒来就开机试了下,20秒都不到,结果发热就这样。太坑爹了吧!

到底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这里的价格为准。
http://www.hi-pda.com/forum/viewthread.php?from=notice&tid=1023605

我注册了个账号,级别太低,你的那个帖子看不了。

能否把你的号暂时借用一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但是从现象上看,确实是cpu温度直线上升然后就关机的啊

那就是cpu散热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主板上有一块很大的IC带散热片,发现很烫。温度很高。
我不知道这是南桥还是北桥。感觉不对劲。怎么处理 ...

有些CPU体质不好 默认电压比较高
你可以手动调低一点点 或者降频试试看
例如我自己的E5200+G41
装机的时候 装机的跟我说你这个配置不行 客户说发热很大 经常死机
我想我怎么没听说呢 掏出手机查了一下 也没看有人这么说
我估计就是这个主板BIOS有问题 CPU默认电压偏高
我自己在BIOS里调到1.2V 用了这么多年 长期开机都没事
最长一次 我连续开了68天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是cpu散热问题!

怎么处理呢
两个风扇反复装了好多次。
那个IC也拆下来重新涂硅胶了。
主板也拆下来清理了一下灰尘。
没什么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CPU体质不好 默认电压比较高
你可以手动调低一点点 或者降频试试看
例如我自己的E5200+G41

谢谢你的建议。

华硕的这个主板bios很简单。有些设置没有。

我试着降低cpu电压看下行不行。

楼主:
弄了一个晚上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还没等开机就关掉了!

楼主:
要是能定位问题确实在主板上,我换个主板算了
这样搞下去要疯掉了

楼主:
开机进bios温度就显示监控cpu温度64度,还没等你来的及设置就关机了。

网友K:
恐怕还是cpu风扇问题... 硅脂给力吗? 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别把润滑硅脂和散热的混用了

网友:
几年前的电脑,狠下心,换掉!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L:
散热器上面的塑料膜没揭掉吧?就是跟cpu接触那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散热器上面的塑料膜没揭掉吧?就是跟cpu接触那地方

那么明显怎么可能没截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恐怕还是cpu风扇问题... 硅脂给力吗? 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别把润滑硅脂和散热的混用了 ...

硅脂一开始是cpu风扇自带的,然后又去修电脑的地方买了些。

网友M:
绝不是主板问题 你试着换快CPU吧   英特尔的我都不说 如果是AMD 绝对是CPU 我都碰到好多快了 你换CPU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绝不是主板问题 你试着换快CPU吧   英特尔的我都不说 如果是AMD 绝对是CPU 我都碰到好多快 ...

换cpu?
换新的?

网友:
我亲戚的一台。开机一段时间后就挂。。不要了直接送我了,检查了下温度很高。把所有的散热片都清理加硅脂安装好。OK。

网友:
应该是高温保护

网友N:
我的和你一样

多年前配的2800+,没问题

前几个月买了个AMD 4600+ 天气凉爽时没事,夏天一到,温度上升到75度,热的不行,自动关机,不会是温度检测坏了,确实很热。手都不敢摸。

什么硅胶,风扇散热片,都换过,没用!

然后我再换上我原来的2800+,温度很少能超过50度!。。就是速度慢点。

我冬天用4600+,夏天用2800+,呵

网友N:
不过我一直怀疑是我的主板有问题
想换了它,又舍不得,二个串口。二个IDE口,4个STAT口,一个并口,二排音频口,。,,很全。现在的主板都没这么多了。要是一换,那我硬盘,光驱就得换,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的和你一样

多年前配的2800+,没问题

这样挺有创意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过我一直怀疑是我的主板有问题
想换了它,又舍不得,二个串口。二个IDE口,4个STAT口,一个并口,二排音 ...

可以考虑那种二手的主板 也不贵

楼主:
换了一块cpu,一切问题解决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