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奇怪的运放与NMOS的用法,希望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2-08-11):
一个很奇怪的运放与NMOS的用法,希望大家指点下
这个地方运放是跟随器 采集电源分压之后的电压 可是不知道这个mos管的作用?

网友A:
给跟随器扩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跟随器扩流

这个mos管又不是跟随器的接法 如何扩流
况且这里是接到ad的输入端检测的   为何要扩流呢 ?  原来的接法不行吗?

网友B:
有点像自增益控制哦。当它的输入量很小的时候,通过mos管放大其输入量,而当输入量大的时候却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自增益控制哦。当它的输入量很小的时候,通过mos管放大其输入量,而当输入量大的时候却不起作用。 ...

小的时候mos管不导通吧

网友:
这部分恒流?

网友C:
扩流??哪有扩流啊??横流还有点相信;

小的时候还得看运放的能力吧;

这样连还会使检测到的值照比真实值有所减小。楼主的电路在哪弄的?

网友D:
一看这部分就是电压跟随电路,不过要看CH1接到哪里,才能确定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这部分就是电压跟随电路,不过要看CH1接到哪里,才能确定其功能

CH1接到 ad采集端

网友:
就是一个电压跟随电路,加场管的目的是增加驱动电流,使AD得线性更好

网友E:
明显是增加驱动能力,跟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的时候mos管不导通吧

信号量小的时候输进去后经过运放放大,然后导通MOS管,具体MOS导通时输出电流大小是要通过计算的。但是如果信号量和运放同相输入端相同时即应无作用了。你这个运放应作电平提升电路而不是电压跟随器了。MOS管相当VCCS控制器。把负电压提升到正电压的范围。但是你说CH1是接AD的采样端,那么要经过运放放大的信号量的输入端是接运放哪个位置呢?是运放的反相端那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增加驱动能力,跟随

AD的输出阻抗很大,下面还是一个10K的电阻?扩流有什么必要么??基本的跟随器提供不了这么小的电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流??哪有扩流啊??横流还有点相信;

小的时候还得看运放的能力吧;

是在电子负载上搞的 我感觉上面的解释 都不怎么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电子负载上搞的 我感觉上面的解释 都不怎么合理

也许是从频率响应方面考虑;

晚上回去仿一下,楼主能不能说出每个器件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