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yos大侠一个操作系统的问题。如何建立系统抽象层?

楼主(2012-08-11):
比如我做一个掌上游戏机,使用ucos系统,后面发现djyos更好一点。

于是想要把整个上层都移植到djyos上去,但是发现很多应用层函数直接调用系统函数,混合在一起,于是移植起来很麻烦。

于是设想建立一个系统抽象层,移植的时候只需要修改这一层的函数就可以了。

求教djyos大侠,这层该如何建立?

网友A:
这不叫抽象,是建立兼容层。
就是提供一个壳,用djyos功能实现ucosii的功能,如果有直接对应的,在壳中就直接调用,如果没有,就写个代码,拐个弯来实现。

就像wine一样,把linux的api包装一下,间接实现windows的api。

网友:
目前确实有不少用户在用djyos替代原有ucosii方案的,但大部分是用djyos的功能重写代码,因为ucosii下的应用程序,规模一般不大,重写跟操作系统相关的地方,工作量也不是很大,少量也是希望不修改自己原有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叫抽象,是建立兼容层。
就是提供一个壳,用djyos功能实现ucosii的功能,如果有直接对应的,在壳中就直 ...

原来如此,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