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21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电路就是moc3021芯片手册中的电路。图二是过零检测的波形,每经过零点电路输出的电平大小就会改变。图三黄色是过零检测输出的波形,绿色的是触发moc3021的信号,目的是想在每半个周期的中间触发,使电压为50%。但是实际测出的输出电压是100%,波形是完整的正弦波,不知是何原因,纠结了一个星期了,希望有知情人能帮帮小弟!

最新问题,moc3021不管高低电平都会触发,不知什么问题,换了也是一样。
使用的电路

过零检测波形

黄--过零检测,绿--触发moc3021

网友A:
负载是什么样的,不加触发信号是不是也有输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什么样的,不加触发信号是不是也有输出呢?

负载是个灯泡,不加触发信号把那个引脚接地和接5v都有输出,没有降压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负载是个灯泡,不加触发信号把那个引脚接地和接5v都有输出,没有降压效果 ...

这么说来,要么是MOC3021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要么是右边的晶闸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把MOC3021到晶闸管之间断开看,是不是晶振管或MOC3021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来,要么是MOC3021一直处于导通状态,要么是右边的晶闸管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把MOC3021到晶闸管之间断 ...

现在确定是moc3021的问题了。我换了一个触发电路,单片机输出引脚直接接moc3021的1引脚,2引脚接地,这样就可以了。但是还是弄不清楚芯片手册里的电路为什么不行。
这个电路也没有成功触发

网友B:
减小R14电阻阻值为100欧盟试试,明显的是Ift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R14电阻阻值为100欧盟试试,明显的是Ift不够。

谢谢啦,100ohm就可以了

网友(2022-04-13):
引用 网友B:
减小R14电阻阻值为100欧盟试试,明显的是Ift不够。

不会吧,moc3021最大ift是15mA,这个电阻也没有多大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