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焊接 LGT官方演示板散件,原理图 在哪里?

楼主(2012-08-11):
如题

没有图 怎么焊接?

翻了3页找到。。。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7221-1-3.html

网友A:
还用原理图吗?
那个演示板连手册都不用看也能焊出来,
如果没有套件的话自己用万能板搞还需要看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原理图吗?
那个演示板连手册都不用看也能焊出来,
如果没有套件的话自己用万能板搞还需要看下手册。 ...

资历不同,能力也不同

第一次焊贴片。。。

芝麻大小的1N4148如何区分极性?    返了 击穿,坛子里的兄弟们 抱怨换117LDO不是没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资历不同,能力也不同

第一次焊贴片。。。

1117不是LDO,那个压差有点大,在USB下不推荐,
你的4148有芝麻大已经很大了的,
你去焊焊0201或者01005的封装再回来看这个芝麻很大了!
01005的尺寸是0.254mm*0.127mm,
二极管有根线的标识那边就是负,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不是LDO,那个压差有点大,在USB下不推荐,
你的4148有芝麻大已经很大了的,
你去焊焊0201或者01005 ...

电源座,isp、jtag座, 2个4148和led ,reset开关 ,lgt mcu  已经焊好,可以连接 jtag ice

问题

1 限流电阻 原理图1K欧  ,实测420多欧,问题不大

2 散件包装袋中的4148 封装SOT-123 大了,pcb板的焊盘为SOD-323,比较小;幸亏每种封装各订了10个。  邮购部亏本封装,可以理解

3  散件包装袋中的5个贴片电阻(白色包装袋)。。。。。怎么区分大小?
     原理图上7个电阻 , 晶震及所其所需的2个电容没有
    c1 c2 c4 c5 为1uf, c3是0.1uf。。。  散件包装袋中的5个贴片电阻。。。难道要自备104?

4 自己想买缺失的电容,封装是什么? SOD-323么?

5 附送的电源 ,空载输出 5.3V
  demo 板  j7 测点 电压 3.75V

6 demo板 ISP 的 座是10针,但ISP下载线 是6针的。。。。 焊好了发现塞不进。。。

网友:
给你传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座,isp、jtag座, 2个4148和led ,reset开关 ,lgt mcu  已经焊好,可以连接 jtag ice

电压3.7V确实有点危险。。。。。。。。。。。。。串多个二极管吧,

还有原理图上没有去藕电容,

难道是传说中的新手作图 ?

C1,C2,C4,C5以及MAX232是RS-232串口用的,在不使用RS-232硬串口线或USB转TTL-232时可以无视,不用焊,

C3是5V的去藕电容,

VCC上最好对地并一个100uF和0.1uF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