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产生的正弦信号

楼主(2012-08-11):
请问这样的正弦波可以吗?是合格的吗?是用的ADS1202CE示波器,200MHz ,2GSa/s

网友A:
貌似两个峰干扰比较大么

网友:
合格与否要看你的要求是什么?评价标准是什么。目测起码人们知道这个是正弦波。如果你要看他的畸变程度,考虑使用FFT看频谱分量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如果只是练习的话,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两个峰干扰比较大么

从FPGA出来,直接接了DA   从DA里看到的信号,难道非要接滤波电路才完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如果只是练习的话,可以了!

在练习的基础上,提高到应用   请问  我该怎么提高呢?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A:
滤波一般是要加上的 不加 总有点不完整 最好后级用运放跟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一般是要加上的 不加 总有点不完整 最好后级用运放跟随

请问,加上运放是不是效果好起来,并且这些小毛刺也会消失呢?

网友A:
不好说,有时候弄得不好还会更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有时候弄得不好还会更差!

看来,就我现在的水平,用我产生的这个信号发表的论文,是不大可能被录用的。我还是不发表了好!太丢人了!

网友:
看频谱特性后,决定该怎么做。

网友:
加一个7阶椭圆滤波器吧,截止频率设置得比DAC频率一半小一点点,带内平坦度设置成0.1db,出来波形会好很多。还有除了正弦,你还可以做做其他波形的嘛吗,如果能用DDS在示波器上画个图之类的,包你优秀。

网友C:
不知你的要求是什么,我用七位pwm,每周期十六点,二十千赫,用rc滤波,出来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要求是什么,我用七位pwm,每周期十六点,二十千赫,用rc滤波,出来效果也不错 ...

我要产生的是一千赫兹左右的信号,一直不知道PWM怎么使用,没有深究过,所以一直不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