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做过51单片机控制PS/2口条形码扫描器的?

楼主(2012-08-11):
新手一个,请教如何通过PS/2口来接受条形码扫描的信息?

楼主:
各位大神给点反应啊!!

网友A:
可以实现,和键盘一样的。

刚上电时会发个检测码。

PS2解码的程序很多,搜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和键盘一样的。

刚上电时会发个检测码。

键盘解码一次只是一个字符,但怎么获得扫描器扫描的一串字符呢?

你有没有跟条形扫描器解码相关的c51代码呢?网上基本是键盘跟鼠标的。。。。。

网友A:
连续解码,不就是一串字符了吗?

扫描枪扫描的速度很快,定义200ms内连续解码。200ms到了,就说明一次扫码完成。

//以下是STM32的程序,改改 51也能用。

void EXTI2_IT_Handle(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 != RESET)                                  //判断中断发生来源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中断标志

                //GPIO_ResetBits(GPIOE,GPIO_Pin_15);        //for debug

                #if 1
                PS2CntBusy=PS2_TimeOUT;         // 定时器会将此变量每1ms减1,等于0后通知主程序处理数据

                if((IntNum > 0) && (IntNum < 9))
                   {
                        KeyV = KeyV >> 1;                //因键盘数据是低>>高,结合上一句所以右移一位
                        if (Key_Data==1)
                            KeyV = KeyV | 0x80;          //当键盘数据线为1时到最高位
                }
                IntNum++;

                //while (!Key_CLK);                //等待PS/2CLK拉高
                while (Key_CLK==0);                //等待PS/2CLK拉高NG if add delayus
                //{
                //        Delay_us(cnt++);
                //        if(cnt>=1000)        break;
                //}

                if (IntNum > 10)
                {
                        IntNum = 0;                  //当中断11次后表示一帧数据收完,清变量准备下一次接收

                        PS2_buf[PS2_cnt]=KeyV;                 // 存放到PS2的接收缓冲区去
                           PS2_cnt++;                                     // 指针调整
                           if(PS2_cnt>=100)
                        PS2_cnt=100;
                        //EA = 0;                      //关中断等显示完后再开中断
                }
                #endif

                /* Clear the Key Button EXTI line pending bi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

}

网友B:
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 你找找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看到一个帖子 你找找看吧

找了,好像跟条形码关联的不多,也不是我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续解码,不就是一串字符了吗?

扫描枪扫描的速度很快,定义200ms内连续解码。200ms到了,就说明一次扫码 ...

条形码扫描器扫描的时候是扫描到一个数字就像键盘那样有那个数字的通码跟断码输出吗?例如:扫描到第一位数字是6的话,就输出6的通码跟断码(共3个16进制码),假如扫描完一整条共10数的条形码,就得到30个16进制码。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键盘的长度不一样,不都是30个。

第二套扫描码
101 102 和104 键的键盘:

KEY        通码        断码                KEY        通码        断码                KEY        通码        断码
A        1C        F0 1C                9        46        F0 46                [        54        F0 54
B        32        F0 32                `        0E        F0 0E                INSERT        E0 70        E0 F0 70
C        21        F0 21                -        4E        F0 4E                HOME        E0 6C        E0 F0 6C

E0 F0  区别开来就可以了。

转个代码,慢慢看吧。

#include "PS2.h"
#include "scancode.h"
//5ms延时
static unsigned char IntNum = 0; //中断次数计数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V; //键值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UP=0, Shift = 0;//Key_UP是键松开标识,Shift是Shift键按下标识
static unsigned char BF = 0; //标识是否有字符被收到
static unsigned char PS2_ready = 0; //键盘初始化完毕标志
static unsigned char LEDS=0; //键盘上灯的状态

void wait_us(unsigned int delay)
{
delay=delay*OSC_US;
while (delay--);
}

void Keyboard_out(void) interrupt 2
{
if ((IntNum > 0) && (IntNum  9))
{
KeyV = KeyV >> 1; //因键盘数据是低>>高,结合上一句所以右移一位
if (Key_Data) KeyV = KeyV | 0x80; //当键盘数据线为1时为1到最高位
}
IntNum++;
while (!Key_CLK); //等待PS/2CLK拉高
if (IntNum > 10)
{
IntNum = 0; //当中断11次后表示一帧数据收完,清变量准备下一次接收
BF = 1; //标识有字符输入完了
EX1 = 0; //关中断等显示完后再开中断 (注:如这里不用BF和关中断直接调Decode()则所Decode中所调用的所有函数要声明为再入函数)
//PutChar(2,0,KeyV);
}
}

void SendKeyCmd(unsigned char cmd){
bit D0,D1,D2,D3,D4,D5,D6,D7,parity,text1;
text1=EX1;
EX1=0;

if (Key_CLK)
{
    wait_us(2000);
    Key_CLK=0;
    D0=cmd&0x01;D1=cmd&0x02;D2=cmd&0x04;D3=cmd&0x08;
    D4=cmd&0x10;D5=cmd&0x20;D6=cmd&0x40;D7=cmd&0x80;
    parity=D0^D1^D2^D3^D4^D5^D6^D7;
    wait_us(20);
    Key_Data=0;
    wait_us(2);
    Key_CLK=1;
    while(Key_CLK);
    Key_Data=D0;    //写D0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D1;    //写D1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D2;    //写D2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D3;    //写D3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D4;    //写D4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D5;    //写D5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D6;    //写D6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D7;    //写D7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parity;   //写奇偶校验位
    while(!Key_CLK);
    while(Key_CLK);
    Key_Data=1; //写停止位
    wait_us(20);
}
EX1=text1;
}

unsigned char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 //注意:如SHIFT+G为12H 34H F0H 34H F0H 12H,也就是说shift的通码+G的通码+shift的断码+G的断码
{
unsigned char TempCyc,asc=0;

    if (ScanCode==0xAA) PS2_ready=1;

if (!Key_UP) //当键盘松开时
{
switch (ScanCode)
{
case 0xF0 : // 当收到0xF0,Key_UP置1表示断码开始
    Key_UP = 1;
    break;

case 0xFC :
    asc=0xFC;  //自检失败
    break;

case 0xEE:
    asc=0xEE;  //键盘回复
    break;

case 0x58: //若按下CapsLock
    LEDS^=KEY_LED_CAPS;
    SetKeyLED(LEDS);
    wait_us(2000);
    break;
case 0x77: //若按下NumLock
    LEDS^=KEY_LED_NUM;
    SetKeyLED(LEDS);
    wait_us(2000);
    break;
case 0x7E: //若按下ScrollLock
    LEDS^=KEY_LED_SCROLL;
    SetKeyLED(LEDS);
    wait_us(2000);
    break;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1;
    asc=0x10;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1;
    asc=0x10;
    break;

default:
           for (TempCyc = 0;(UnShifted[TempCyc][0]!=ScanCode)&&(TempCyc<26); TempCyc++);
            if (Un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
                if ((((LEDS&KEY_LED_CAPS)>0)&&(!Shift))||(((LEDS&KEY_LED_CAPS)==0)&&(Shift)))    //判断大写
                        asc=Shifted[TempCyc][1];
                        else
                        asc=UnShifted[TempCyc][1];
                }
        if (asc==0)
        {
            for (TempCyc = 26;(UnShifted[TempCyc][0]!=ScanCode)&&(TempCyc<47); TempCyc++);   //判断shift
            if (Un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
                    if (Shift)
                        asc=Shifted[TempCyc][1];
                        else
                        asc=UnShifted[TempCyc][1];
                }
        }
        if (asc==0)
        {
            for (TempCyc = 47;(UnShifted[TempCyc][0]!=ScanCode)&&(TempCyc<59); TempCyc++);
            if (UnShifted[TempCyc][0] == ScanCode)
                {                                                                          //小键盘开关
                    if ((LEDS&KEY_LED_NUM)>0)
                        asc=Shifted[TempCyc][1];
                        else
                        asc=UnShifted[TempCyc][1];
                }
        }
        if (asc==0)
        {
         for(TempCyc = 0; (FuncKey[TempCyc][0]!=ScanCode)&&(TempCyc<34); TempCyc++);
         if (FuncKey[TempCyc][0] == ScanCode) asc=FuncKey[TempCyc][1];
        }
break;
}
}
else
{
    Key_UP = 0;
    switch (ScanCode) //当键松开时不处理判码,如G 34H F0H 34H 那么第二个34H不会被处理
    {
        case 0x12 : // 左 SHIFT
        Shift = 0;
        break;

        case 0x59 : // 右 SHIFT
        Shift = 0;
        break;
    }
}
return asc;
}

unsigned char KeyInit()
{
EX1=1;
if (BF&&KeyV==0xAA)
{
    SetKeyRate(0x1f);
    //SetKeySet(2);
    //SetAllKeyType(KEY_TYPE_M);
    LEDS^=KEY_LED_NUM;
    SetKeyLED(LEDS);
    //SendEcho();
    BF=0;
    return 1;
}
return 0;
}

bit KeyState()
{
    return BF;
}
void SetState(bit b)
{
    BF=b;
}
unsigned char GetCode()
{
unsigned char ktmp=KeyV;
    BF = 0; //标识字符处理完了
    EX1 = 1;//开键盘中断接收下一数据
    return ktmp;
}
unsigned char LEDState()
{
    return LEDS;
}

void KeyReset()
{
    BF=0;
    ResetKey();
    EX1=1;
    LEDS=0;
}
unsigned char GetOneKey()
{
    unsigned char key;
    while(1)
    {
        if(KeyState())
        {
            key=Decode(GetCode());
            if(key!=0)return key;
        }
    }
}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1%E7%A0%81%E6%9E%AA

这个帖子,Pioneermcu  网友,可惜没提供型号,,,,又没时间去深圳买个一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弄出来了

网友(2012-11-26):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我已经弄出来了

我现在也在做单片机连接ps/2口的条码枪,想通过串口输出扫描的数据,用串口小助手检测数据,出来过几次数据 就再也不出现数据了  能帮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