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系统算法仿真

楼主(2012-08-11):
   帮助新手理解温控系统算法的辅助软件,老鸟请直接飘过!
     针对温度控制系统开发的算法仿真软件,主要是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预测式负反馈等,有算法的简单介绍及应用到单片机PWM系统中的简单转换的算法说明,主要用于了解各参数变化时控制系统的响应变化情况,加强对各个参数作用的理解,本来是自己做了仿真控制算法的效果的,大家觉得有用就下载了玩玩,对控制算法比较熟悉的老鸟不建议使用,以免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1) 该版本中针对预测式负反馈算法加入了控制周期可调节的选项,且控制周期有两种形式可选,其对控制系统的影响请自行评估;
     2) 温控系统自由加热时可达到的最高温度由固定为150度改为默认150度可调整;
     3) 取消了纪念照的页面,改为软件长时间未工作时以类似屏保的形式显示纪念照,
     4) 增加了图形区右上角加热功率的实时显示,相应取消了原先的进度条模拟动画显示的部分。
  希望大家喜欢!
    另外简单讲一下为什么我要坚持“预测式负反馈”这个名字而不是PI,是因为负反馈更经典,更深入人心,既然能用负反馈解释清楚的概念,我觉得就没必要使用更复杂抽象的PID来解释!

楼主:
  贴三张图,说明一下最下面的改进型预测式负反馈算法的作用: 当预测深度选取较大值时,普通的预测式负反馈算法其升温时间大幅增加,但改进型的预测式负反馈算法升温时间变化离最佳升温时间变化很小,因此对于一些温控系统,采用改进型算法,取较大的预测深度,可以在未劣化升温时间的情况下大幅节约参数整定时间,当然这种改进型算法的稳定型要略差一些。

网友:
马克。收下下,界面做的挺漂亮的,请问用什么软件开发的,想学习学习

楼主:
视窗版的PASCAL,上学的时候对Turbo PASCAL有点兴趣,其实学校里没上过课,都是自学的,毕业后上过中级Delphi认证培训,不过没有考证。

网友A:
介绍和算法说明在哪里?没有看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绍和算法说明在哪里?没有看到呀?

左上侧  使用说明   页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上侧  使用说明   页面

你的预测深度和反馈深度在迭代过程中会自动调整吗?如果不会,那和经典的PI控制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把你这个算法展开就是PI控制呀?如果会自动调整,那么你自动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预测深度和反馈深度在迭代过程中会自动调整吗?如果不会,那和经典的PI控制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把你这 ...

帮助新手理解温控系统算法的辅助软件,老鸟请直接飘过!

网友(2014-09-17):
界面做的很好看啊,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