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SP烧入成功,但程序跑不走来,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2-08-11):
ISP烧写器是按这里的资料做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0539-1-1.html

用ISP烧写器烧程序到LGT里,烧写软件那里提示烧写成功了,但程序就是跑不起来,用仿真器烧程序就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你确定用仿真器写进去能正常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用仿真器写进去能正常运行的?

确定,测试程序如下,用ISP烧入的串口没有任何数据输出,但用仿真器烧的,串口大约一秒发送一个字符‘O’
void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delay_ms(1000);
       UART1_Write('O');
      }
}

PS:ISP烧写软件为V2.0.0.3版的

网友B:
试试ISP读取出来的flash是不是和写入的一样

网友C:
用ISP烧入成功,但程序跑不走来

you managed to contradict yourself in one sent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you managed to contradict yourself in one sentence.

我的意思是单片机里的程序跑不起来,要不就是跑飞了,烧录软件提示是写入入成功的。。
08/11/12 20:16:28  下载FLASH文件成功.
08/11/12 20:16:28  写成功,烧录总数:34,失败数:9,成功数: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ISP读取出来的flash是不是和写入的一样

确实不一样啊
用ISP写进去,用仿真器读出来

然后用仿真器写进去,然后用仿真器读出来

楼主:
我用智峰的progisp172打开一个HEX 文件,然后用LGT的SPI下载软件打开同一个HEX文件,结果很郁闷,是LGT的下载器解释HEX文件出问题??还是我的系统问题?我的系统是XP 32位的啊。。

网友A:
下载失败率高到四分一以上了说明了什么?
ISP下载有问题,不是接触不良就是软件通讯出错,这时的成功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失败率高到四分一以上了说明了什么?
ISP下载有问题,不是接触不良就是软件通讯出错,这时的成功没用的 ...

那个是因为我ISP下载和仿真器都接上了。。没有退出仿真状态就直接用ISP烧写导致的,事实上我用了量产那个功能把单片机烧了十来次都成功。。
而且数据通信应该没问题,用ISP烧写,用仿真器读FLASH数据跟ISP软件显示FLASH数据的一致,我倒觉得问题出在下载软件解释HEX文件那。

网友A:
我只用ISP下载进去没运行过,

毕竟我有仿真器,

对这个编程器信心不大,

有空我也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ISP下载进去没运行过,

毕竟我有仿真器,

我觉得不能老怪USB口接触问题,我用智峰软件下AVR从来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
总结下:

1:按照官方原理图上制作,这个明显有问题,去藕电容都没有的,稳定性可想而知。
2:按照读出的逻辑来看,SPI是IO模拟的,官方版固件读取的时序很不稳定。
3:那个ISP的编程没有SPI使能脚,收发数据就类似同步串口模式。

具体最终稳定性如何还得到看官方公布协议后出个人版编程器才能确定。

网友D:
唉,碰到同样问题,楼主搞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碰到同样问题,楼主搞定没有?

还没呢,暂时放弃LGT,等待开发工具成熟了再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呢,暂时放弃LGT,等待开发工具成熟了再玩

仁兄可以把你的hex文件给出来,我们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仁兄可以把你的hex文件给出来,我们测试一下。

好的,我把我测试的源码也放上来,编译环境是mikroC PRO for AVR
刚刚试了下,还是老问题,仿真器写进去程序正常运行,ISP就不行

这是已经编译好的HEX文件

#include "iolgt8f0x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uchar const unsigned char

void USART_Init(void)        //串口通信初始化
{
       UART1_Init(9600) ;
       UCSR0B |= (1 << RXCIE0) | (1 << RXEN0) | (1 << TXEN0);    //接收中断使能,接收使能,发送使能
       SREG_I_bit = 1;
}

void main()
{

      USART_Init();
      UART1_Write_Text("hello");
       DDRA=0xff;
      while(1)
      {

       PORTA=~PORTA;
       delay_ms(1000);
      }
}

void SIG_UART_RECV(void) org 0x28
{
  uchar c;
  c=UDR0;

}

楼主:
另外还发现还存在这个问题:有部分HEX文件会出现下载失败的情况

我把程序修改一下,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就下载失败了,还原成以前的代码,重新编译,下载就成功了

出现下载失败的HEX文件

相关代码

#include "iolgt8f0xa.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uchar const unsigned char
void USART_Init(void);        //串口通信初始化
void main()
{

      USART_Init();
      UART1_Write_Text("hello");

      DDRA=0xff;
      while(1)
      {
              PORTA=~PORTA;
              UART1_Write_Text("OK");
              delay_ms(1000);
      }
}

void USART_Init(void)        //串口通信初始化
{
       UART1_Init(9600) ;
       UCSR0B |= (1 << RXCIE0) | (1 << RXEN0) | (1 << TXEN0);    //接收中断使能,接收使能,发送使能
       SREG_I_bit = 1;
}

void SIG_UART_RECV(void) org 0x28
{
  uchar c;
  c=UDR0;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还发现还存在这个问题:有部分HEX文件会出现下载失败的情况

我把程序修改一下,编译出来的HEX文件就下 ...

你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请重新下载ISP的应用软件,谢谢你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请重新下载ISP的应用软件,谢谢你的支持。

感谢班竹,更新了电脑端软件后程序烧到单片机里面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