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用单片机控制,模拟出压力传感器输出的差分信号...

楼主(2012-08-11):
各位大菜好,问题如题。现在要做一个项目,就是要用电脑控制,输出一个模拟压力传感器受压的信号,请做过这方面的老大指点。

大家都知道,压力传感器一般是电阻应变式的,输出一个差分的信号,他的变化量很少,一般是几mv到几十mv的样子,而且要求非常稳定。

我的想法是用电脑输出一个16位的数据,然后用单片机接收,通过单片机的PWM输出,去控制外围的电路产生我要求的差分电压。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外围的电路要怎么做才能得到和压力传感器输出基本一样性能电压的电路呢??有没有什么芯片可以直接输出一个mv级别的差分信号的??忘高手指点!!!!

网友:
Analog is everywhere

去ADI TI MAXIM等半导体制造商看看有没有差分输出的DAC
可以申请回来做你的项目
必要的话再用运放调理
也可以申请

网友:
这种项目用在作弊器上居多,研究也就罢了,建议不要实际用在地磅上。这是违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