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D能做到不超调吗?有理论支撑吗

楼主(2012-08-11):
PID能做到不超调吗?有理论支撑吗

线3是设定值,
线2是实际变化曲线,
线1是不超调曲线。
调节PID参数是可以做到线1的效果,
想问下,
不超调PID有理论支撑吗?
而不是靠经验。

网友:
理论上有 加大"阻尼" 量化上是多少我不记得清了

网友A:
PID三个参数里 应该调大I 调小P 试试

网友B:
没有微分量,或者说微分的系数为0,能有超调?

网友C:
不超调是可能的,但是那是针对摸个特定的模型和系统来有针对性的设计参数,系统只要发生变化,这个设计也需要重新来。

网友D:
完全可能啊,楼主可以看一下我原来弄的一套电源系统的PID,无过冲。

网友E:
这跟系统有关系,理论上是个系统都可以设计出不超调的控制率。但只使用PID的话,消零点的能力实在有限,系统本身有点扰动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三个参数里 应该调大I 调小P 试试

好的,多谢,
调节参数是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微分量,或者说微分的系数为0,能有超调?

超调应该和比例、积分、微分
都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超调是可能的,但是那是针对摸个特定的模型和系统来有针对性的设计参数,系统只要发生变化,这个设计也需 ...

系统模型不确定,
完全靠实验确定,
没有理论支撑,
有点盲人摸马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能啊,楼主可以看一下我原来弄的一套电源系统的PID,无过冲。

帅哥,
有帖子的链接吗,
我找了下,
没找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跟系统有关系,理论上是个系统都可以设计出不超调的控制率。但只使用PID的话,消零点的能力实在有限,系 ...

除了普通的PID控制,再加上什么高级控制呢?
前面看了些模糊自适应,
没看懂啊,
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除了普通的PID控制,再加上什么高级控制呢?
前面看了些模糊自适应,
没看懂啊,

积分分离

网友G:
可以做到超调很小的,但最后的离设定值近的时候曲线变化会很慢,
普通的PID对负载要求还高,负载变化些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除了普通的PID控制,再加上什么高级控制呢?
前面看了些模糊自适应,
没看懂啊,

呵呵,想办法把被控对象的传递函数找出来,找到相应的零极点,并在控制器里配置相应的极点与之匹配,该保留的保留,该消除的消除。
这样系统就变成理想控制对象了,显然有很多的方法让他不超调。

这是终极目标啊,但是显然系统辨识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积分分离

积分分离能解决超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到超调很小的,但最后的离设定值近的时候曲线变化会很慢,
普通的PID对负载要求还高,负载变化些问题 ...

实际上,我就需要这样的效果:
不超调,
越接近设定值,
速度越慢。
负载是确定下来的,
基本上不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积分分离能解决超调?

可以,还可以和超调时候速度一样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想办法把被控对象的传递函数找出来,找到相应的零极点,并在控制器里配置相应的极点与之匹配,该保 ...

理论上可以啊。
实际上传递函数,
这个是很难找到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做到不超调的,但是实际的系统中,情况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根据实际的测调节参数,尽可能的减少超调,PID本身就是实践科学,经验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积分分离能解决超调?

积分分离也只是能解决某一类系统,你可以把具体的系统大致算出来看看。
极点配置的话不光是辨识的问题,还要做扰动观测,这个对性能的影响就不好说了。
其实可以试试滑膜变结构控制,这个理论上可以超调很小的,而且很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我就需要这样的效果:
不超调,
越接近设定值,

呵呵负载不变?这个你保证不了吧,电源,干扰,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积分分离也只是能解决某一类系统,你可以把具体的系统大致算出来看看。
极点配置的话不光是辨识的问题, ...

多谢,
滑膜变结构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网友:
调节速度慢就不超调 想象一下极限,你调节的速度非常之慢,每次你都是小心翼翼的增加控制量怎么会超调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没有微分量,或者说微分的系数为0,能有超调?

只能说可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只能说可以没有

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一般就是比例系数过大,大惯性系统加入了过大的微分系数,这种情况不如取消微分环节。
pid的时域分析,就是微分方程,没有什么可说的。

网友:
PID的P I D环节的具体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啊???

网友:
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