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220V交流电压的的电流

楼主(2012-08-11):
     如题,需要测量分辨率达到100MA,电流互感器是个办法,电流互感器+运放+整流!大家做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动态范围多大? 那种RMS-DC专用IC有考虑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范围多大? 那种RMS-DC专用IC有考虑过么

0~5A
分辨率100MA
您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A
分辨率100MA
您能详细说说吗

你这个动态范围 还有你要求的这个分辨率用你自己说的方案就可以了
成熟 资料多 还隔离 成本也可以接受 开发周期也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动态范围 还有你要求的这个分辨率用你自己说的方案就可以了
成熟 资料多 还隔离 成本也可以接受 开 ...

整流部分怎么处理!请指点!

网友:
互感器加精密整流,然后AD转换就行了。整流电路参考我的 《iBoard 电子学堂》里的交流测量电路!

网友:
电流互感器,转换成电压,整流后,AD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流部分怎么处理!请指点!

搜索一下 “运放 精密整流”

这里是其中一个结果

楼主(2012-11-24):
引用 网友A:
搜索一下 “运放 精密整流”

这里是其中一个结果

http://www.smilechina.net/archives/2243.html
高人!
觉得按照精密全波整流做实验板!能具体告知电阻参数吗!谢谢!

网友:
不整流,把信号偏执到1/2Vref也可以,不过稍微牺牲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