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ssd了,求推荐

楼主(2012-08-11):
最近128G的已经逼近700块了,准备入一个,可惜笔记本是sata2接口的。。。不知道那个比较合适
求推荐!

网友:
京东上 三星的还不错。。

网友:
面对SSD,咱只能流口水了。容量和价格比太小了,实在接受不了。如果只用来格成一块系统盘还够用,但是对日常操作提升实在不大。
楼主用了一定要写份心得来

网友:
三星830笔记本套装还可以,,,,还有SSD对日常操作提示实在是很大,,,,不论从从开机时间,进入桌面后立刻打开四五个程序的时间,比HDD不知好用多少倍,,,还有说担心使用寿命,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有必要也仅是一丁点必要,,,

网友A:
三星的pm830啊,最近也想入手呢,坛子里已经有兄弟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pm830啊,最近也想入手呢,坛子里已经有兄弟入手了

pm830不错,而且还是sata3的7mm薄盘。

网友:
其实128G没多大必要,买个64G的做系统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256G的吧,128不够用的。

我是想买来做系统盘,光驱位再放个仓库盘,买64g的感觉很快淘汰,想入128 的。
256的一千多,够呛。。。

网友:
我买了一个64G的 299元,就是最便宜的  Longsys国产。拿来当系统盘用 还是不错的。然后把应用程序安装在SSD里面,可以把打开软件的速度提升N倍。

网友C:
200多块可以买8G内存 装个精简XP在里头 速度是SSD10倍 开玩笑了 我有个朋友想买SSD 他做了很多功课 说美光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多块可以买8G内存 装个精简XP在里头 速度是SSD10倍 开玩笑了 我有个朋友想买SSD 他做了很多功课 说美光 ...

我也想入镁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京东价格死贵,淘宝就行,这东东没假货。

这东西我估计也没假货的

网友:
PM830
我都买了两块了

虽然笔记本是sata2的 但是在小文件、开关机、系统响应速度方面确实秒杀了HDD

网友D:
我的T430装了个64g的建兴mSata,然后准备主硬盘位和光驱位各一个500G的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T430装了个64g的建兴mSata,然后准备主硬盘位和光驱位各一个500G的硬盘

64Gmsata装在什么位置?pcie口?价格如何?

网友:
我去年入了块金士顿的96G,前几天又入块三星的830,三星的比金士顿的快多了。用惯了SSD,很难再回到HDD了,我传两张测试图片,供你参考下,我的本是x201.也是sata 2接口的。

网友E:
SSD最好别用得太满
根据我平时经验
win7系统盘通常会在50G~100G之间
所以买一个180G以上的SSD给系统盘用比较合适
各位可以自己看下
尽量保持空间占用在50%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SSD最好别用得太满
根据我平时经验
win7系统盘通常会在50G~100G之间

180G以上价格吃不消啊~128G装个系统应该差不多了吧~

已经淘宝下单,明天就能收到了~

楼主:
来交作业了~盘到手一天了,把原来的盘放在了光驱位,光驱买了个usb光驱盒做成了usb光驱.

可惜我的笔记本08年的,四年前的老东西只有sata2,速度只能发挥一半

看看装ssd之前的图

装完ssd评了一下,现在还是显卡弱一点

看看磁盘的性能

08年到现在的qq聊天记录导过来,居然有这么多.67万条?

现在基本是程序秒开,看pdf文档以前都会卡一下的,现在双击下去马上就打开了~word什么的,都是点下就打开了~
系统启动加载了华硕的那些电源管理,无线管理等自带的东西之后大概30秒不到,以前没一分半钟是不可能起来的.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像我这样的老电脑升级ssd果然是最合适的~比升级cpu,内存和显卡靠谱多了~

网友F:
楼主是买了一块硬盘托架将硬盘放在光驱的位置的么?那启动项用不用改一改啊?

网友:
刚入了2块美光128G的SSD,作为台式机和笔记本的系统盘,再利用8G大内存虚拟出2G的RAMDISK作为系统缓存,避免频繁写入小体积文件对SSD使用寿命的影响。现在T410S的启动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以上缩短到26秒,台式机启动在18S左右,性能提升可谓立竿见影!

网友:
可惜我的T400不支持MSATA的SDD,,,,,

网友:
好东东,哪天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256G的吧,128不够用的。

迷人来了,256的要2K以上啊!!!!

不过大小正是最纠结的地方

网友G:
笔记本安装SSD的话,是否就是将SSD替换原来的机械硬盘, 这样的话笔记本就没有机械硬盘了,难道要随身带一个移动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买了一块硬盘托架将硬盘放在光驱的位置的么?那启动项用不用改一改啊? ...

ssd放在原来的硬盘位,原来的硬盘买个光驱位硬盘盒放在光驱位,光驱买个光驱盒变成usb外置光驱。
系统和软件装在ssd,视频软件缓存什么的全部都放在机械盘上,当然迅雷等等下载的东西也是一样~
速度容量两不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笔记本安装SSD的话,是否就是将SSD替换原来的机械硬盘, 这样的话笔记本就没有机械硬盘了,难道要随身带一个移 ...

ssd放在原来的硬盘位,原来的硬盘买个光驱位硬盘盒放在光驱位,光驱买个光驱盒变成usb外置光驱。
系统和软件装在ssd,视频软件缓存什么的全部都放在机械盘上,当然迅雷等等下载的东西也是一样~
速度容量两不误。

网友H:
真不错,有机会我也入手个。另外,有个把内存划出来一部分当硬盘的方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真不错,有机会我也入手个。另外,有个把内存划出来一部分当硬盘的方法怎么样? ...

据说也是很爽的,可惜我就3G内存,1条原装的1G,自己加了一条2G,非对称双通道,等什么时候有机会搞到一条2G DDR2本条的时候,升级一下,32位,可以划800M的内存盘~

网友:
一直想用SSD一直忙没行动,看来可以入手了。

网友:
一直在关注  时机到了就入一个

网友:
入手 入手 三星 830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