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线?是基站天线吗?

楼主(2012-08-11):
好像是一夜间,对面屋顶上出现了这么个玩意,不知道是什么,要说是基站吧,能直接放在居民楼房顶上?而且离幼儿园和小学很近,可是不是基站又是什么呢?请知道的大侠科普科普,那个天线离我家不到二十米.是否有危害?如果是基站,是联通,移动或电信?这么近的距离是否要征求我的意见?

网友A:
小灵通天线,应该很多年了吧,现在都废了,只是没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灵通天线,应该很多年了吧,现在都废了,只是没拆掉。

先感谢回复.再问,真的是小灵通天线?不可以改做3G基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回复.再问,真的是小灵通天线?不可以改做3G基站?

应该改不了,两个频率不一样

网友B:
最近才装的,我觉得是全向的3g,wlan天线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才装的,我觉得是全向的3g,wlan天线都有可能,

怎么才能确认这个是伪装的全向的3g或wlan天线?

楼主:
下班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