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输出脚,不能接两个模块,求大虾指教...

楼主(2012-08-11):
     一、问题描述: 当状态机模块的一个输出脚(rw引脚,后面称为rw),如果在不接任何模块直接引出为output或者只是接一个(驱动)一个模块时(即是作为后级模块的输入)电平仿真正常,但是当接上两个模块后(即是作为2个模块的输入时)电平一直输出为高,没有任何变化。总结为:rw悬空或者直接任何一个(only one)模块时都仿真正常。当同时接两个模块时不正常,一直是高电平。

    二、程序环境:quartus II 8.0 。仿真软件为quartus自带的。

网友A:
闲着没事干了才去做这事。仿真工具不一定好用。

网友B:
单网络驱动多输入肯定是可以的,多个输出不能直接并联!图中mux2圈住的那条网络下面连的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网络驱动多输入肯定是可以的,多个输出不能直接并联!图中mux2圈住的那条网络下面连的是什么东西? ...

谢谢关注,接的是一个测试用的output脚。用于观察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着没事干了才去做这事。仿真工具不一定好用。

没逻辑分析仪,想要知道信号变化,全靠人工推导,觉得很费时间

网友:
你有fpga么 直接用内部逻辑分析仪呗下进去

网友:
输出脚的扇出可以去到很多的

网友:
单输出连接多输入是可以的,只要不超过引脚扇出数量的限制。LZ这是功能设计问题……检查rw引脚连接的模块输出是否影响到了inst模块的输入,产生了逻辑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