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收不到信号,有没有解决方案?

楼主(2012-08-11):
如题。不知道放在这里好不好,如果不适合的话,请版主帮忙挪动一下,谢谢!
我在大连,有没有同城的?
有线电视是超级的烂啊,信号不好,之前在另外一个屋里,用几百年前的小电视,机顶盒怎么也搜索不到台,结果在邻居的屋里,插上机顶盒,不用搜索,立马信号就有了。
现在我搬到了邻居的屋里,就今天,手贱,让他自动搜台,结果,搜完,尼玛一个台都没有了。
由于房东的这个机顶盒初装的位置和我现在的位置不一致,客服不给修。
线路应该是没有问题,我直接插电视后面,信号很清晰。
请教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我该怎么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
不太熟悉这块!帮忙顶

网友A:
有线电视机顶盒是数字的吧,我记得是不需要搜索的,它会自动下载频道信息和节目单的,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机顶盒,你看一下设置里有没有调制方式和频率的选择,说不定是这些参数变化了。我现在用IPTV,好久没用有线的机顶盒了,记不大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电视机顶盒是数字的吧,我记得是不需要搜索的,它会自动下载频道信息和节目单的,楼主用的是什么样的机 ...

是有线电视机顶盒,我重新搜索了,里面存储的数据就被清掉了,怎么才能恢复?在别人家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