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官方的编程器和演示板的设计疑问,望官方回答

楼主(2012-08-11):
我们打开演示板的原理图LGT8F08A_MINI_V1_20120316,

接着再打开ISP下载器的原理图LGT8F08A_USBISP_V1_20120429,

不要说大滤波电容和保护设置电路了,

好像连最基础的去藕电容都没有,

难道是传说中的新手设计?

还是贵司的单片机可以在超大的电压波动下稳定工作?

望官方设计师回答!

网友:
现在觉得LGT的开发工具和开发环境还不够成熟。。还是先玩AVR和51,等LGT成熟了再换。。

网友A:
如果能将协议给我们,我相信比他们做的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将协议给我们,我相信比他们做的更好

这个我相信

网友B:
电容肯定是有的,你的问题不一定是电容的原因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肯定是有的,你的问题不一定是电容的原因导致。

你确定有?
http://www.mailshop.cn/images/pr ...
难道在反面,拍个图来看看,
还有ISP好像找不到裸板的,
看原理图上没有,难道另外加了?

http://www.mailshop.cn/images/pr ...
这个好像不是用 LGT8F08A做的。

网友A:
贴个我们新版的脱机下载器,写入,校验mega8 8k 非0xff数据的图。写入时间仅需1秒。使用环境win7 i5 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我们新版的脱机下载器,写入,校验mega8 8k 非0xff数据的图。写入时间仅需1秒。使用环境win7 i5 电脑

我之前做了个51的脱机编程器也是SPI的,
进入编程模式加擦除25mS,
写速度30mS每K,自编程也就50mS每K,
一秒钟可以连续写16片加校验和程序运行反馈了(16K的非0xFF)。
串口下载的话就慢了,
250K速率下边收数据边写边读校验无压力,
直接用串口助手扔hex,
发完串口后那边就写完并校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个我们新版的脱机下载器,写入,校验mega8 8k 非0xff数据的图。写入时间仅需1秒。使用环境win7 i5 电脑

SPI速度确实相当快啊

我自己生产的VUSB版51高压
光写满4K非FF就要6秒
验证时间3秒
极限了

网友:
官方的演示版的确过于节俭,该省的省了,不该省的也省了,现在在用自己做的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