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原理图怎么画PCB

楼主(2012-08-12):
最近我们工程师叫我给他画PCB,但没原理图,我说我不会,工程师说算了,没原理图怎么画PCB?

网友A:
我话PCB从来都不画原理图,直接从PCB库中拖拽封装,然后手动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话PCB从来都不画原理图,直接从PCB库中拖拽封装,然后手动布线。

那飞线怎么画?

网友:
1,不用飞线直接画;
2,手动给每个Pin定义Net;

不过没有sch直接画pcb容易出错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飞线怎么画?

飞线是从原理图文件转向PCB文件时产生的预拉线,是原理图中线路的反映。
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当然就没有飞线了。

网友:
那你就先画原理图嘛

来自: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如果是很简单的电路,直接从PCB库里面拖出你需要的元件,然后连线,但是容易出错;
建议你先把原理图画好,导进PCB,这样调试升级也方便

楼主(2012-12-16):
我现在画PCB也不原理图了,画原理图太麻烦了啊……

网友:
这是很容易的事儿,直接放封装,手工布线即可。

网友:
用PADS 就很简单   可以先把网络拉好的。 在PCB中。

网友:
我也喜欢直接画PCB

网友B:
你们也太厉害了!
没有实际的原理图,在绘制PCB时其实原理已经在你脑海中了。最终肯定是要有原理图做依据的,只是有形无形的问题。
不过这样绘制的电路基本都是非常简单的,不可能复杂到哪去。

网友:
pcb里面也可以建立网络再连线

网友:
不用原理图后期修改头很大

网友:
心中要有原理图...

网友:
51还行,上百个脚的ARM你不画原理图、不用网络表,是很难不画错的!
不否认有牛人,但一般还是按规律干事比较好!

网友:
自己熟悉原理图就可以不要图了

网友:
画图和写代码一样,不管多复杂,只要模块化,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也太厉害了!
没有实际的原理图,在绘制PCB时其实原理已经在你脑海中了。最终肯定是要有原理图做依据的 ...

说的在理,一语中的。

网友C:
说老实话,很反感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的,这样做可能你自己觉得很牛或者是觉得画原理图麻烦。
但是,你给后续带来了更多的麻烦,产品升级怎么办,你离职了怎么办,升级的时候为了改功能或是查BUG要没原理图,不管是你自己还是接手的人来搞都会是件郁闷的事。特别是如果换个人接手你的工作,那他会一边骂娘一边改。
还有维修的,没原理图你叫他修板,估计也在一边修一边肚里骂娘。
只画PCB不画原理图绝对是质量的一大隐患

网友(2013-01-22):
做到“片中有码心中无码”的境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老实话,很反感不画原理图直接画PCB的,这样做可能你自己觉得很牛或者是觉得画原理图麻烦。
但是,你给后 ...

我也同意。不负责任的做法

网友E(2013-05-29):
今天在公司也认识了位牛人,直接画PCB,不用原理图。不管ARM、FPGA都直接拖封装来画,内心感到无比震惊。

网友(2014-10-31):
恩。。感觉先画原理图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在公司也认识了位牛人,直接画PCB,不用原理图。不管ARM、FPGA都直接拖封装来画,内心感到无比震惊。 ...

这不是牛人,这是SB人,我是老板的话就让这人滚犊子

网友:
看你们以后怎样维修?

网友:
我也维护过这种板子的,,一个网表都没,,完全都是手工画的。。没想到居然这种奇葩还不少。

网友:
关键是不符合流程和规范啊。一般小作坊喜欢这样干。即使再简单的板子也要有必要的文件和文档啊

网友:
很简单的板才这么干吧,话说有些老工程师对于复杂的电路板也喜欢这么干,懒得画原理图,因为原理都在他脑子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同意。不负责任的做法

直接画板给人是故弄玄虚的感觉,没有好习惯怎么样也做不好事情,要么就是不稳定、不可靠、或者是浪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网友:
我大部分时候是不画原理图的。。。
或者画一部分,只是为了添加网络方便,看来习惯不好

网友:
片中有码心中无码

网友:
还是得先画原理图再画PCB,不然后面这个PCB都看不懂了。

网友:
也可以吧,但是容易出错是真的

网友F:
现在电子线路都集成模块化了,画不画原理图其实也不大所谓,原理图要看懂,PCB一样一样也得看懂,我就不相信只能看懂原理图看不懂PCB的工程师。

网友:
要看什么类型的板子了。我以前一个公司的人从来不都画原理图。

网友:
我还以为原理图本来就没有就让你画呢

网友:
用PADS可以随意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子线路都集成模块化了,画不画原理图其实也不大所谓,原理图要看懂,PCB一样一样也得看懂,我就不相 ...

原理图上面的线一目了然啊!哪个信号从哪里到哪里,一下就看到了
PCB上的线弯来绕去的,还分布在板子两面,你想看到这根线是连到哪里的,够你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上面的线一目了然啊!哪个信号从哪里到哪里,一下就看到了
PCB上的线弯来绕去的,还分布在板子两面 ...

现在的电子产品,特别是国内的,有几个提供原理图?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画PCB的问题,你能拿到PCB文件,你就可以点亮线路看,拿着PCB板看那有可能是维修。通常复杂的线路特别是有集成电路的线路,工厂对应维修都会做生产培训,不是每个维修都能看懂原理图的。

网友:
我导师也是直接画PCB,往往一次成功,板子出来之后直接妥妥的使用。但是他年龄比较大了,60多岁了。所以应该属于不想画原理图的类型。

我们就跟着老是这么干,反倒是新来的师弟,教会了我们先画原理图,然后倒出到PCB,感觉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
这是心中有图手中不用图的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