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PWM调速发热

楼主(2012-08-12):
最近在搞直流电机PWM调速,采用H桥驱动电路,设置占空比0~100%可实现正反转的调速,调速效果还可以,但是发现电机在转速较低的时候发热量增大,尤其是占空比为50%时,电机不转的时候发热量最大,个人怀疑是PWM波形的正负交替导致电机频繁制动发热。网上搜了许多资料都未碰到过此类问题,希望哪位高手指导一下,谢谢。PS: PWM频率为16K,H桥电路发热正常,而电机发热不正常。

网友A:
这个最好看波形。

网友B:
用H桥电路,一般驱动电流都比较大,可能导致电机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桥电路,一般驱动电流都比较大,可能导致电机发热

电路我测量过很小,100mA左右,应该不是电流的问题,而且我只是空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看波形。

这是占空比为%60时的H桥电路输出电压波形图,一个是5伏的方波,另一个是50mV的波,看起来有高次谐波的影响,不知电机发热是否与之相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占空比为%60时的H桥电路输出电压波形图,一个是5伏的方波,另一个是50mV的波,看起来有高次谐波的影 ...

波形不好,H桥不热不代表这部分没问题,先把驱动搞好。50mv是什么波形?5V方波直接驱动MOS吗?

网友:
发热是因为高频纹波电流太大,最好测量一下电流波形。50%占空比的时候,纹波是最大的。
要么提高频率,要么额外串联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形不好,H桥不热不代表这部分没问题,先把驱动搞好。50mv是什么波形?5V方波直接驱动MOS吗? ...

不好意思,搞错了,那个50mV是另一个频道的干扰,另一个波应该是24伏的方波,H桥是没有问题的,我用的是做好的一个电路板(上面集成了MC33486芯片及附加电路),PWM原始信号是由瑞萨单片机产生的,个人可以保证硬件部分没有问题,就是电机发热的问题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