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代码大小前后不一问题:资源管理器显示比CODE大了5K!

楼主(2012-08-12):
KEIL C51 9.0显示文件代码大小:2163字节,而资源管理器显示大小:7K!因用的片子是STC11F04E,4K,写不下这个貌似的“庞然大物”,求解。

网友:
hex文件大小不是代码的长度

网友:
.hex文件大小 不等于 code大小

网友:
百度搜"hex 文件格式"

网友:
这里有一份文档

网友A:
bin  编译成BIN 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n  编译成BIN 在看

7K的HEX,估计就算生成BIN也小不到哪里去。7K,我想不通一个1602的液晶程序能大到哪里去。。。

网友B:
这你就错了 我写过code=45038的文件 hex有124K 难道你认为有128KROM或者flash的8051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错了 我写过code=45038的文件 hex有124K 难道你认为有128KROM或者flash的8051么? ...

您是不是用HEX2BIN把它换成了BIN文件啊?KEIL能否直接生成BIN ?

网友:
1、不是 我是用一个我学长写的软件对比keil的code数量的 没有必要转成bin 除非只支持bin格式;
2、我不清楚keil能不能 至少我没这么干过 我听说有国产的编译环境可以 那个就不清楚了

网友C:
hex 文件的大小不等于code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hex 文件的大小不等于code的大小

恩,这个我明白了,只是为何这差距也太大了吧,如同火车里拉的棉花一样,车内棉花的重量不能等同整个火车的重量。

网友:
00-数据记录
  Intel HEX文件由任意数量以回车换行符结束的数据记录组成.数据记录外观如下:   :10246200464C5549442050524F46494C4500464C33   其中:   10 是这个记录当中数据字节的数量.   2462 是数据将被下载到存储器当中的地址.   00 是记录类型(数据记录)   464C…464C是数据.   33 是这个记录的校验和.
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HEX386)
  扩展线性地址记录也叫作32位地址记录或HEX386记录.这些记录包含数据地址的高16位.扩展线性地址记录总是有两个数据字节,外观如下:   :02000004FFFFFC   其中:   02 是这个记录当中数据字节的数量.   0000 是地址域,对于扩展线性地址记录,这个域总是0000.   04 是记录类型 04(扩展线性地址记录)   FFFF 是地址的高16位.   FC 是这个记录的校验和,计算方法如下:   01h + NOT(02h + 00h + 00h + 04h + FFh + FFh).   当一个扩展线性地址记录被读取,存储于数据域的扩展线性地址被保存,它被应用于从Intel HEX文件读取来的随后的记录.线性地址保持有效,直到它被另外一个扩展地址记录所改变.

网友:
资源管理器显示的是占用硬盘的大小而不是代码的大小。

网友:
首先十六进制用字符保存就是双倍,
其次还有回车符和起始符,每一串打包里面就包含了长度,地址以及类型,最后还有个校验码,
所以会有大上三四倍左右,如果数据不连贯导致里面的FF过多更会被拆分更多包,
因此附加的字符更多了,
在PIC的里面更多,
用8位的形式存储12位数据时你会发现1K不到hex会有7-8K左右大。

网友:
同14楼,硬盘上的数据是按照区块存储的,你可以看文件属性里,会有文件大小和占用大小的详细说明

网友:
keil也可以生成bin,但不是直接生成,keil官网有转换工具,下载后集成到keil中,过或手动转换。

网友(2013-08-21):
这个似乎与文件系统有关吧。之前看过fat32的资料。文件系统会定义一个最小读写块。是已以他的整倍数进行读写的。假如定为4k。当你存入1k文件,文件系统就认为你存了4k。编译后产生的为实际大小。

网友:
也就是16楼说的,有实际大小和占有硬盘大小之分